[综合] 很多车为什么不用阻燃材料?

楼主(2024-05-06):
车子外壳基本都是铁皮和少量塑料件,里面有软质塑料和皮质材料,这些材料到目前为止,都没开发出阻燃材料吗?
还是阻燃材料价格太贵,大家都不用?

网友:
塑料件用的是阻燃材质,比如PP、ABS。座椅不行,因为要考虑舒适性。但是没啥用,因为烧的时候是电池或者油烧的,这点阻燃材料有用但是用处不多。

网友:
油烧起来快逃命,电池烧起来灭火器都没办法

网友:
铁锅是阻燃的吧,那也架不住煤气不停的烧啊。

网友:
座椅这些用阻燃材料估计价格要上天啊

网友A:
完全不用啊,余大嘴说了,他家车不着火

网友:
首先,您要明白,啥叫阻燃材料!

不是阻止燃烧的材料!
不是阻止燃烧的材料!
不是阻止燃烧的材料!

网友:
着火了就快跑,就算阻燃了也能烤熟。。。。

网友:
目前电池技术还是不成熟

网友:
要从源头上解决燃烧问题,把所有油路管道都加上二层包裹,让燃烧不会短时间烧出来,把电池加上二层包裹让电池不至于烧出来,再结合一些独立的温控感温电路,一旦着火,给驾驶员制造足够的逃生时间,那就会安全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用啊,余大嘴说了,他家车不着火

冥界表示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