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淘了台VIVO T1(V2115A),高通778G/12G/256G,怎么解锁和ROOT刷机?

楼主(2024-05-06):
RT,今天中午刚收到,成色一般,请问这咋解锁ROOT刷机?

楼主:
进fastboot,执行fastboot vivo_bsp unlock_vivo失败,提签名错误,执行fastboot flash vendor vendor.img失败,提示找不到命令

VIVO官方降级工具无法降级

系统里"本地升级"提示不能降级

Recovery刷提示刷机包不对,实际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上淘宝上找专业远程解锁的,20块搞定,不过有可能要自己拆后盖去短路一个触点,不会拆的可以发过去找人家解锁

网友:
现在root也没什么刷机固件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有人解锁的,建议去闲鱼逛逛

网友A:
配置阔以,估计价格美丽

网友B:
你要先刷这个机型专用的 twrp ,
然后才能方便用 magisk 进行 r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阔以,估计价格美丽

600+,这价咋样?

-------------------------

网友:
Vivo的手机基本告别root刷机,官方不开放bl,原先联发科平台有底层漏洞可以解root,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高通的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刷这个机型专用的 twrp ,
然后才能方便用 magisk 进行 root.

HOW?
WHERE?

---------------------

网友:
找个淘宝远程,15元搞定,不用拆机

网友:
去某论坛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HOW?
WHERE?

因为 root 需要,
将原厂固件中提取出来的 boot.img,
经由 magisk.apk 修改后,
产生新的 boot.img,
再经由 twrp 将 新的 boot.img,
刷回 boot 分区,
这样系统重启后,
就自动变成已 root 的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 root 需要,
将原厂固件中提取出来的 boot.img,
经由 magisk.apk 修改后,

这台鸡鸡上实战过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鸡鸡上实战过的???



抱歉,
我沒有这个机子,
我在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
root 过 安卓系统 6. 01,7.12 ,9 ,11 ,12 ,13 ,
非常轻松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我沒有这个机子,
我在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

国产的不一样的...

---------------------------

网友:
通常要先进入开发者选项,打开调试并打开OEM解锁吧,然后找找通用的root工具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这个可以去万能的莫宝去看看,也许有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这价咋样?



额,最近我也淘了个鸡鸡,note9 pro,400+

网友:
好象有个不用root删系统软件的东西,很好用

网友:
来源正规不老哥,给我搞个IQOO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