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为何也可以测试电阻大小?

楼主(2024-05-06):
二极管档位接2欧姆电阻,可以显示2欧姆阻值,

但是接2M电阻,为何显示不了阻值呢?

网友A:
二极管不是显示电压吗,同时显示电阻?

网友:
电阻太大了,一般几百欧姆的电阻可以

网友:
正规的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是测二极管的压降的显示的是电压值

网友:
还真不知道为啥
蜂鸣档也是

网友B:
这个挡位是恒流的,有一些表刚好电流和电压对应欧姆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挡位是恒流的,有一些表刚好电流和电压对应欧姆定律

还有这么回事,算学到了

网友:
这个没有关注

网友:
二极管显示的是电压,每个表测同一个二极管数值还可能都不一样。

蜂鸣档显示的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是显示电压吗,同时显示电阻?

大把短视频平台的维修博主把二极管档显示的数据直接换算成阻值说出来,但又不说其中关系,然后看视频的就有样学样,才有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网友C:
大多二极档驱动电流短路是1mA上下,是非恒流的, 你测2欧是2,你再测2K试试?
(二极档应该读电压,传说是台湾老师读阻值,造成一大批电脑城的大师教学生时都叫打阻值)

要测2M还有读数? 几乎很难找到这种表,

想起来了,手上有款山寨表或许很牛,拿2M一试

在满足楼主的要求下?
这款山寨表应该是最牛的
大多二极档能测200K还有读数的? 极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多二极档驱动电流短路是1mA上下,是非恒流的, 你测2欧是2,你再测2K试试?
(二极档应该读电压,传说是 ...

200K超级牛B了,我手上的基本都是30K以内,唯有 UT15B PRO 能到37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多二极档驱动电流短路是1mA上下,是非恒流的, 你测2欧是2,你再测2K试试?
(二极档应该读电压,传说是 ...

恒流也要考虑负载大小,带载能力也是有极限!也不说多大负载都能恒流。

网友:
因为大家约定俗成的二极管档电流是1mA,然后满量程大概2~3V,所以差不多可以测到2~3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流也要考虑负载大小,带载能力也是有极限!也不说多大负载都能恒流。 ...

手持表的二极管档几乎没有用恒流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恒流也要考虑负载大小,带载能力也是有极限!也不说多大负载都能恒流。 ...

很少看到二极档是恒流的,俘虏克电阻档是恒流,二极档恒流?
你表多,可看看(我没用过)。

如二极档恒流?
测二极管没事,但要估测电阻5K都相当难做到。

楼主或许不了解二极档,或许是高人(他举2欧,为啥不举200欧,2000欧?而举2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少看到二极档是恒流的,俘虏克电阻档是恒流,二极档恒流?
你表多,可看看(我没用过)。

人家只是跟很多人一样,发现一个很多表常见的规矩,犹豫很多表输出电流在1毫安上下,所以,测量一定范围内的电阻,压降数值上跟阻值很接近!咱不说,单独的二极管挡,最典型的二极管通断二合一的挡位,这种现象更明显。
你们说几乎看不到恒流的,那确实是排除了福禄克!福禄克最热门的型号,确实很多是恒流的,比如179/87V等。
还有显示什么1M  2M 纯粹是数值上的巧合,而且还仅仅是某些阻值大致的巧合。要不你试试100Ω-2M所有阻值,每一个都能一致?二极管挡输出电压才几伏,测量2M,你可以算一下电流多大。

网友:
在一定压降(阻值)范围内,电流保持基本恒定的,可以认为是恒流

网友:
学习了一下,很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只是跟很多人一样,发现一个很多表常见的规矩,犹豫很多表输出电流在1毫安上下,所以,测量一定范围 ...

二极和导通档二档合一的,也就59欧以下才是导通档,要不二极档就不能用了

F表二极档是恒流( 是电阻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