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X鱼陶表,拆个老年版VC97,大家共赏

楼主(2024-05-06):
屏幕不亮,给了它一点压力就亮了,收藏品一台

网友:
胶条老化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
估计是导电橡胶条老化了,换个试试

网友:
这表当年卖的好贵,在当时是少有的自动表之一。

网友:
导电橡胶老化

网友:
可叹,咟还没用过自动量积表呢!。

网友:
用酒精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老古董买来干嘛

网友A:
之前淘了一台手动表,发现还是得自动表好用。

网友:
这表不便宜吧

网友:
太老的数字表不建议,分压电阻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淘了一台手动表,发现还是得自动表好用。

同感

楼主:
是的 ,老化还是很严重的,屏幕是光线的原因,经过酒精擦拭后显示没问题,变黑应该是反光膜老化了

网友:
屏幕要换反光膜了!

网友:
这表当年可是被我仰望着流口水的货。

网友:
以前80元买的胜利vc9208,十几年了还可以。

网友:
地摊收到两块vc97 ,一块和这个一样的,另一块版本不一样还缺黄皮。

网友:
这种老家伙没啥必要了

网友:
老版做工还行,就是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