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 43)

楼主(2024-05-06):
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 (代码 4 )    这是个8G的U盘哪位大侠能有办法?

网友:
试着量产看看

网友:
重新开卡试一下吧

网友:
下载软件检测主控和颗粒,找对应量产软件。U盘在你手上,有办法也帮不了

网友:
会不会是黑片?

楼主:
主控芯片是牛屎的查不出来。

楼主:
windows不认盘,主控和颗粒都查不出,低格都不行。

网友:
8g没必要折腾了,金属外壳可以留着

网友:
可以量产先,不行就外壳留着,颗粒拆了,在折腾

网友:
这个外壳不错  不要拆坏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找不到量产工具,只有让它沉睡了。

网友:
拆开外壳看主控和芯片,不拆的话你永远不知道用什么量产,也就永远的变成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