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天选4PLUS求助维修USB芯片

楼主(2024-05-06):
华硕天选4plus刚过保10天右边USB小板坏了,插USB无反应,找售后说过保一天都不行,自己拆开看了明显一个芯片烧坏了,但芯片太小了看不清,量的短路,拆掉以后不短路了,装上插USB还是没反应,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个什么芯片到哪能买到或者用什么型号的能代替,或者这个小板到哪能买到,咸鱼没搜到啊,感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发图要清晰,什么破手机,扔掉,看都看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要清晰,什么破手机,扔掉,看都看不清晰

看第一张图里黄色框里的,那个元件烧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第一张图里黄色框里的,那个元件烧坏了啊

让你发箭头指的图片,怎么还不懂,疯掉了

网友A:
自己都看不清楚,人家帮你了还抬杠,都什么人呀

网友B:
直接假货宝上根据型号搜,绝对有的,直接买一个比自己修划算多了...

网友C:
就两个脚应该不是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看不清楚,人家帮你了还抬杠,都什么人呀

明显是新手,老手早就抗风枪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都看不清楚,人家帮你了还抬杠,都什么人呀

少点急躁多点宽容,你这样说他怎么懂呢,再说图不清晰你让他另拍一张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新手,老手早就抗风枪拆了

有风枪,但不知道干哪个元件,明显烧的小米粒还是那个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两个脚应该不是芯片

那应该是什么呢?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假货宝上根据型号搜,绝对有的,直接买一个比自己修划算多了...

能买到绝对不修,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新手,老手早就抗风枪拆了

怪人,本想帮他看看芯片方案,让他拍张清晰地照片来,通过芯片通用原理图反推型号,谁知道还抬杠,总以为我不懂他想让我看黄圈内的东西,黄圈内的东西就算神来了也不一定能看清楚,烧都烧了还有什么好看的,简直一塌糊涂

网友E:
先测一下接口的VBUS供电5V是否正常,再分别找个2.0和3.0的设备试试,如果供电正常但U2和U3都不识别,再来排除那个大芯片的问题
如果U2或者U3只是其中一个不识别,大概率是外围电路故障,可以拆掉ESD保护的相关器件,再看是否排除故障
烧掉的部分看起来只是个ESD保护器件,拆掉后影响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接口的VBUS供电5V是否正常,再分别找个2.0和3.0的设备试试,如果供电正常但U2和U3都不识别,再来排 ...

空载下测有5v,插上u盘只有1.5v,用USB电流电压表插上直接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人,本想帮他看看芯片方案,让他拍张清晰地照片来,通过芯片通用原理图反推型号,谁知道还抬杠,总以为 ...

老板主要是我已经装上了,一会再拆开看看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接口的VBUS供电5V是否正常,再分别找个2.0和3.0的设备试试,如果供电正常但U2和U3都不识别,再来排 ...

USB2.0和3.0插上都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图要清晰,什么破手机,扔掉,看都看不清晰

芯片是parade 8179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测一下接口的VBUS供电5V是否正常,再分别找个2.0和3.0的设备试试,如果供电正常但U2和U3都不识别,再来排 ...

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啊从哪入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到绝对不修,搜不到

反正我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