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红外测温仪能否测电烙铁温度?

楼主(2024-05-06):
我有两个便宜的 936 电烙铁,用优利德 uti260b 红外测温仪测温发现,即使我设置温度在 350 度,烙铁头温度最高也就在 170 度左右。两个都是最高 170 度。
刚好我又用的是低温锡丝,所以能化锡(但也不是很快)。所以我拿不准这电烙铁实际温度是多少。

我问商家,商家的客服和技术人员都说我的红外测温仪测不准,得用烙铁专用的温度测试仪才能测准。
我感觉不对啊,uti260b 的测温范围是 15~550 度。而且 936 是内热式的,烙铁头肯定有红外辐射,红外测温仪怎么会测不准?
有没有懂的老哥解释一下,是商家在忽悠我,还是真的测不准?

网友:
我用福禄克热成像去测PPR热熔器也是完全不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发热的烙铁头这种物体,热成像仪的发射率ε要调整到0.5~0.7之间,然后测温档位选择低增益,环境温度设置成当前室温,然后在设置好的距离上(比如25cm)去观察目标的温度。

艾睿C200,之前测量烙铁头温度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278-1-1.html

网友:
发射率不对。在10um波段(大部分红外测温器件工作波段,少部分为1um段),自然存在的绝大多数无光泽物体发射率约0.95左右,仪表一般按照这个发射率进行设定和计算。
但光亮金属发射率极低,抛光银可低至0.02,抛光不锈钢大约0.1,抛光铁件表面生成的均匀烤蓝层也只有0.6左右,半氧化的铜大约0.7,均远低于仪表的设定值。这就导致非常大的测量误差。其中的关系带入黑体辐射方程就能算出来。要想准确测量光亮物体的温度,要重新设置仪表的发射率参数。

网友:
不管是测温枪,热成像仪,这种非接触式的测温效果,都不是太理想,也就是说测不准;所以还是搞个热电阻或热电偶测温元件,直接接触烙铁头,连接一台数显仪,可以测得准确点。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回复 @8139 @siegfriedpan
的确是我热成像仪的设置问题。有两个原因:
1. 发射率设置不对,我的设置发射率是 1.0 就太高了。
2. uti260b 有个测温挡位的设置,「高增益」对应15°C~150°C,「低增益」对应150°C~550°C。我之前是高增益,所以温度上不去。

网上找了一个红外测温常见物体发射率对照表。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回复 @8139 @siegfriedpan
的确是我热成像仪的设置问题。有两个原因:
1. 发射率设置不对, ...

不客气,一起研究进步,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回复 @8139 @siegfriedpan
的确是我热成像仪的设置问题。有两个原因:
1. 发射率设置不对, ...

记号,后续可以参考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
电烙铁温度应该使用电烙铁温度测试仪

网友:
热成像测烙铁头都测不准,测出来温度都是偏低。

网友:
5楼说的比较准确,用热电偶接触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2024-06-20):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大佬的回复 @8139 @siegfriedpan
的确是我热成像仪的设置问题。有两个原因:
1. 发射率设置不对, ...

谢谢分享,这种跟发射率有变数,确实没办法很准确。就像我用FLUKE 62测水温,还不如那种探针式的直接测水温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