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玩过电子管的老哥,来帮忙看看

楼主(2024-05-06):
今天逛B站看到一个视频,感觉这个视频有点点问题.

奈何本人资历不够老,没有玩过电子管

有没有比我年龄大的老哥给鉴定一下.

这个是不是假的.

直觉告诉我,这种破了纸盆喇叭声音没有这么好

还有,这灯丝也太亮了.

视频地址:
【造个能放大声音的神奇灯泡!从灯泡到电子管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e8f9b1011a86083422

网友:
嘿嘿 信者有,不信者无。

网友:
标题都说明了嘛,灯泡放大器

网友:
真神奇呀是真神奇

楼主:
我在视频下方留言了,UP回答的很坚决.

喇叭震动的画面同时间的背景音乐是那个喇叭发出的么?

还有我记得电子管的灯丝没有这么亮.你这快赶上白炽灯了.

LCL李同学
肯定 这喇叭可不一般 当年高端机用
1小时前

无线电法师
回复 @LCL李同学 : 灯丝这么亮么?
1小时前

LCL李同学
回复 @无线电法师 :科普 早期是钨丝
1小时前
1

无线电法师
回复 @LCL李同学 : 谢谢回复,我见过的电子管都没有这么亮的,甚至20w的灯泡都没有这么亮.今天真是开了眼了.谢谢分享.已经关注了,期待下次能看到手搓电子管的详细过程,对这些很感兴趣.
好像我以前看过一个up发过打假胆机功放的视频,现在作假的人太多了.
58分钟前

夜的倾诉
回复 @无线电法师 : up发过打假胆机的视频
49分钟前

无线电法师
回复 @夜的倾诉 : 我去翻了视频,原来还真的是同一个人.[笑哭]

网友:
现在还流行破的纸盆了? 估计听人声还能听吧

网友:
这明显不科学…

网友:
全是古董啊,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视频下方留言了,UP回答的很坚决.

应该是放大作用的,至于转换效率肯定很低!

网友:
我搞过电子管,但象灯泡一样的电子管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是用灯泡做的?

网友:
最早期的电子管,它是没有阴极的,直接靠灯丝点亮后发射电子,给栅极直至屏极的,所以点亮后,确实是有点亮的。至于这个破喇叭,纸盆已成这个样子,我认为发声音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电子管不是一般人能自的,有个外国大神制过。国内的没见过,可以说这个纯属忽悠。要么用现成的电子管,有型号;要么自制,什么抽真空、阴极、栅极、帘栅极、屏极,一大堆材料工艺,如何完成自己补脑。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电子管是真的,他这是仿制的最早期的电子管,所以和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成熟的电子管肯定比不了

网友:
按现在材料应该能做得出来电子管,性能很差。

网友:
电子管音响就怀旧的人玩一下。
其他领域的例如光电倍增管,医疗和前沿科学倒是大有用途。

网友:
应该不假,原理没什么问题,手搓的最早三极管,可能玩家为了能发声,电压给的高,所以会那么亮,寿命不会长,效率也低的可怜,音质就不用说了

网友:
要自己做灯泡难度很大,但是是拿灯泡改就简单多了,理论上只要有能抽真空的设备可以拿现成灯牌改,灯泡底部切掉,弄个塞子一样的灯丝,塞子塞住灯泡然后抽真空

网友:
钨丝阴极亮倒是很正常, 后期正经电子管不亮是因为用了氧化物阴极, 效率很高不需要加热到很亮的温度就大量发射电子.
至于声音, 已经是严重失真了, 实在谈不上好.
两级放大变压器耦合出声还很低也符合u值很低的特征, 要想u值高, 栅极需要尽可能离阴极近, 输出功率大就得阴极效率高, 工作点也很重要评论区有人指出这一点还建议测个特性曲线跨导啥的.
个人觉得疑点, 或者说遗憾是, 电子三极管对真空度要求非常高, 比灯泡和电子二极管还要高, 他用什么手段或者设备达到的完全没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