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太卷了,拆个六毛八的充电器

楼主(2024-05-06):
又买了一对破烂,垃圾佬的通病,其实买来也没用,其中一堆充电器让我彻底服了,本来六毛八一个顺带买的,拆个件,壳有时用的上也就感觉值了,到手彻底吃惊了,感觉这些充电器很正规呢?
马上拿出鉴别充电器的神器,不是高科技,就是

磁铁

所有脚都不吸,这不科学啊,以前一个九块买的18w都是铁脚的。
拆了一个没顶盖的,里面做工还行吧,没有协议芯片,测试就是5v,两a的,这种c口没协议的还真没见过。
其它测试都和壳标的一致,买了八个全是好的,只有拆的那个没顶盖,其中四个18_25w的快充,一个5v15w的,一个5v10w的,两个5v5w的。这行情太卷了。

网友:
这个用得上超值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不太山寨。

网友:
只想问下 这是哪里买的

网友:
这做工值了

网友:
  一大堆 精选过的充电器  ……

网友:
人家按斤入,五毛一个都赚了。

网友:
现在动不动都快充18W,10w已经不够用了。

网友:
出口的用料还是好点

网友:
一堆充电非标插头

太卷了

网友:
出口的功率会给够,不过这种大脚插头不方便

网友:
可能是出口尾单货,只能低价卖了。

网友A:
感觉原本就是品牌充电器,但为什么没有厂商Logo?

网友B:
可以用USB测试仪测试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虚标。

网友:
三角形的充电器比较稳定一些,就是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
对的起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USB测试仪测试一下输出电流是不是虚标。

原文说了已测试
我用功率计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原本就是品牌充电器,但为什么没有厂商Logo?

你说这个我查了一下,根据生产厂家搜索,还真有这个厂

网友:
第一个做工很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