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美国进口KEYSTONE镇流器

楼主(2024-05-06):
美国直邮进口,2002年8月生产,没想到还是灌沥青的…120V 60Hz 13W ,自耦升压变压器型,一次侧电流0.35A,二次侧电流0.175A,总功率18W。一次侧直流电阻110Ω,二次侧直流电阻100Ω,使用G23 11W灯管通电测试正常。

网友A:
虽然里面是铜的,收破烂的看到估计都得摇头

网友:
我有两个松下镇流器,没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里面是铜的,收破烂的看到估计都得摇头

估计收破烂的肠仔都悔青了,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网友:
22年的不是铜的吧?

网友C:
国外供电普遍110V,而国内220V,没啥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收破烂的肠仔都悔青了,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你以为收破烂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供电普遍110V,而国内220V,没啥用途

电压不通用得用自耦变压器转换不方便,更麻烦的是频率不同,得要整流后逆变。

网友:
怎么才能拆出里面的铜

网友:
LED灯多了,镇流器不多见了

网友:
这种不是电子的吧?老式的吧?

楼主:
MADE IN CHINA…启动其他灯管测试

网友:
电感式镇流器寿命基本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