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你们开m2的固态都用什么转接板

楼主(2024-05-06):
最近手头攒了好多块儿m.2的固态都是吊盘或者不识别,现在准备研究研究怎么开卡。大家开m点2的固态都用什么转接板  现在手里有一个M.2的硬盘盒是RTL9210B的  准备再入手一个。JMS581D的  有没有必要

网友A:
开NVME转接卡只能用JMS583(只有JMS583能认ROM模式),跑RDT要么JMS583连接电脑跑(电脑认盘的情况下),要么RTL9210B离线插电跑

网友:
同意2楼,工具多多益善

网友B:
9201r在win7下可以开卡2246en,跑rdt。win10下短接或者关掉uasp协议都不行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NVME转接卡只能用JMS583(只有JMS583能认ROM模式),跑RDT要么JMS583连接电脑跑(电脑认盘的情况下),要 ...

谢谢了先    先买一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01r在win7下可以开卡2246en,跑rdt。win10下短接或者关掉uasp协议都不行不认盘。 ...

嗯嗯  试试    谢谢了

网友:
闲鱼上有卖的,你可以看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NVME转接卡只能用JMS583(只有JMS583能认ROM模式),跑RDT要么JMS583连接电脑跑(电脑认盘的情况下),要 ...

原来如此,我就说为啥我的jms583可以开卡不能跑rdt,rt9210b可以rdt不能开卡,哈哈哈,感谢

网友(2025-05-16):
不停的投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