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九号电动车电池 造一个户外电源

楼主(2024-05-06):
前因:之前LP跟同学妈妈晚上带小孩去江bbq,用博世灯照明,把18V电池给干废了

家里正好有两个48伏的电动车电池,把吃灰已久的睿登小表头利用下
就可以做一个移动可调电源,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干
九号车的48伏电池,质量防水什么的都挻 好

13安的电池

顶部很平整,只有一个接口

吃灰已久的第一代表头

卡尺量出长宽

用卡纸裁出合适大小帖在需要开孔的位置

用刻刀描好边

打好孔后装上拉花锯

用拉花锯开孔后修边

同理装XT60接口和开关(开关控制输出,关闭开关无输出)
用原装充电器测试正常充电

开关接通正常输出电压

可调表头控制xt60输出电压

这样一个可调电池就做好了
场景一:晚上去江边玩一下可以带个LED灯和灯带
场景二:家里低压直流电器(小米电风扇/光猫12V,白光焊台24V等)基本都能使用

谢谢收看

网友A:
江bbq是神马东东?

网友:
拉花锯开孔,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bbq是神马东东?

同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bbq是神马东东?

野外烧烤英译

网友A:
芭比Q居然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还是你厉害啊

网友:
又学会了了个新词汇

网友:
需要经常用用才行

网友:
开孔就用论坛神器科麦斯手持小电磨

网友:
博世电池竟然不带过放保护吗

网友:
电池竟然没保护

网友:
这个很方便

网友:
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bbq是神马东东?

应该是烧烤

网友B:
这开孔装备不错,不过我都是用小电磨

网友:
高端电池当移动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芭比Q居然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开孔装备不错,不过我都是用小电磨

这个孔比较大,用线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