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改过桃源客的数控电源?

楼主(2024-05-06):
明纬350s,改的最多的就是旋钮式的电位器,我也是改的这种,但是每次开机在不动电位器的情况下,电压都不一样,于是想搞个数控电源玩玩。中兴2400改的最多的就是立规码的那个。很少见到有朋友给桃源客的那个数控,连讨论的都比较少,有没有人改过这个?稳定性能怎么样?

网友:
据说屏幕不好搞?

网友A:
我就是买 硅码那个 是数码管版本的 现在的屏幕版本都要快300了  改下来接近千把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买 硅码那个 是数码管版本的 现在的屏幕版本都要快300了  改下来接近千把块了 ...

就只能显示电压和电流,一个编码器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能显示电压和电流,一个编码器那种?

是的 可以软关机之后不到1W的功耗 风扇都停了  可以设置冲多少或者多久之后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买 硅码那个 是数码管版本的 现在的屏幕版本都要快300了  改下来接近千把块了 ...

1K的成本我TM不用中兴的2400?

网友:
我改过,稳定性一般.

没长期用过,帮别人改的.

输出电压会缓慢变化,要很长时间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的成本我TM不用中兴的2400?

你觉得我买个200的控制板去改明伟?

网友C:
桃源客开源的那个有点问题,调节时容易直接跳到头,可以预设的得去他店里买,不过他现在只弄彩屏的了,黑白屏的好像他清给广安杂货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桃源客开源的那个有点问题,调节时容易直接跳到头,可以预设的得去他店里买,不过他现在只弄彩屏的了,黑白 ...

看来还是不够成熟。

网友:
我用过桃园客的新版本数控,还不错,改装简单

网友:
只要能改电位器,改数控很简单,也很好用!

大家代码差不多,其实数码管的也挺好,醒目!

液晶屏的,字太小,费眼。当然,功能也多,价格也贵一点

楼主:
大概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不够成熟。

不成熟的是开源的,成熟的人没开源,得买他的成品,当然他的价格算是挺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