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C母头的问题

楼主(2024-05-06):
之前买了那个80个带小板的TC母头的,论坛里都是还改成C口充电口,我想把充电器头上的A口引线单这个母头,也就是改成 C头to C头的线给手机充电可以吗?

网友:
头大,上图简单明了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有点麻烦了。不如买老四家2元10个的A公头转C母头的板子,自己封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难道不是多此一举?有充电头,有手机,加一根atc线不就能给手机充电了吗?手机充满自停,何必加一个模块?

网友:
好像实用性不强,一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若充电头只有A口的话CC线从哪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