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反馈灯一直闪烁问题求教

楼主(2024-05-06):
有个飞利浦HX9350的电动牙刷,用了蛮久了,之前电池不耐用,就上某宝去买了一个电池,但是电池没换之前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充电不管冲多久,指示灯是一直闪烁的,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已经达到4V了,可是还是在一直提示充电,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应该从哪里开始检修,应该如何维修,诚心感谢。

网友:
我的充电时间很长的,好像要20小时的时间,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一般都要充电一天,无线充电效率低!如果还不行的话,要重新激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