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强电箱换空开,做跳线试了五套方案

楼主(2024-05-06):
2007年造德力西18位配电箱

前两年按新规加了个德力西过欠压
今年换了个新漏保

在本站做过空开和过欠压的功课后,打算升级一下,趁五一假期买了公牛和泰极的空开、漏保、过欠压,打算全换

1. 商品汇流排通常是同规格并联,我这1P断路器和2.5P漏保的组合配不到
  以前的德力西过欠压是左零右火,顶部火线输出能和1P空开搭汇流排
   但换成正泰的过欠压是左火右零,
   所以只能给1P断路器用汇流排,从过欠压到漏保还得跳线

2.买了C45接线端子和棘轮压线钳
   才发现端子设计是压BVR软线,而且最好用液压压线钳
    手头只留了少量2.5和4平方的BV硬线
   两条4平方线插入6平方端子,压接后看起来不够牢靠,
   业余玩家必要再买液压压线钳,加了锡还是感觉不保险

3. 用2.5BV线对折多段模拟BVR,开头是4线并接,还得压端子,还是不放心

4.买0.8铜片打算自制汇流排,但拿商品汇流排对比下,后者的厚度有1.7,
  手里没有折弯机和切割机,单靠航空剪的手锯工作量太大,
   而且跨接火零要留间隙,更没有汇流排用的隔离卡条

楼主:
现在确定方案5:买6平方BV线做单根跳线
看起来6平方是单芯硬铜线的最粗规格,跳线最长也就20cm,过流63A应该没问题
做跳线总共50cm就够了,但零剪购买最少一米,就买一米红色,接零线就在外面套蓝色热缩套管

网友A:
德力西是几个品牌里面最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是几个品牌里面最烂的

德力西是和南极人一样,卖牌子授权的,质量残差不齐

网友C:
用软线,硬线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力西是几个品牌里面最烂的

确实不太好,看图1空开下部输出端,螺丝上的紧一些,塑壳的接缝就呲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线,硬线不好弄

按照规范软线必须压端子,但我没有液压钳,对棘轮钳的压接效果不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规范软线必须压端子,但我没有液压钳,对棘轮钳的压接效果不放心

锤子砸就可以

网友:
我们用正泰的多。

网友:
国产空开没几个给力的,正泰都是垃圾

网友D:
一根线对折,一直这么干

网友E:
那用哪个牌子的空开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根线对折,一直这么干

这种方法确实最可靠,就是对折处剥线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力西是和南极人一样,卖牌子授权的,质量残差不齐

正泰也和德力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用哪个牌子的空开比较好?

ABB    施耐德   不过一个开关的价格够买好几个 正泰和德力西的开关都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规范软线必须压端子,但我没有液压钳,对棘轮钳的压接效果不放心

软线有大功率烙铁的话可以上焊锡

网友:
这本不是问题的,把主开和过欠压器移到右边照旧可用汇流排了。

网友(2024-07-09):
软线接头压接端子可以大锤伺候

网友:
看上面回复,国产的似乎都不可靠,买到好的要看“人品”(踏马和人品屁的关系)

就像过去的奶粉、面粉、肉、蔬菜、水……等等,以及大量的等等……

就像现在热闹的食用油

国五元还有一个食安办,还是如此,唉……

网友(2024-09-22):
楼主这种C45端子材料超薄的,我买了另外一种号称凤凰C45对比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