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次用BL0942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4-05-07):
前段时间跟风制作了NE555+LM317测试内阻仪,不是我想要的理想效果,虽也买了ts457,也关注坛友在研究ts457内部电路,看过坛里其他大神也做过单片机内阻测试仪,遂也想试做个单片机类的测试仪 。 坛里乱逛看到有电力功率计拆机,刚好手里有个普彩的也拆出看看,研究下电路,翻找资料,终归里面电路复杂,芯片几十个脚,偶尔翻到贝岭系列的电能计量芯片,测交流电压、电流、功率等,接上负载就可以测量,由P=UI想到了 R=U/I ,知道电压电流岂不是就可以得出负载阻值。

于是买了几片10脚位的BL0942,搜内网外网参照资料焊接洞洞板, 方波源用过可调555+317,正弦波源用过50HZ/6V交流变压器,最终选用树莓派RP2040输出方波,RP2040接个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阻值,另个RP2040做个逻辑仪测试通讯数据和波形。

第一块小洞洞板没预留运放位置,第二块板加运放是参考照搬坛里大神飞向狙沙 的运放恒流电路,留有插针接运放或不接运放,调试了好几天终究有了些成果。不过也是有些不完美,电压0.1mv的变化也会引起阻值变动大,可能是干扰或电源不恒定或波形输出不是很稳,下一步再去解决了。

电路接法: 参考图片,方波输出接L和N,负载接测试电阻,可引线出来接夹子或搞个2脚座,引线有线阻程序里校正减去,改分压电阻,原电阻是适应220v,参考方波输出电平改,电流取样电阻改1Ω,太小测不了大阻值。

放大招上资料图了  ...........................

官方BL0942资料
https://www.belling.com.cn/media ... BL0942_V1.06_cn.pdf

RP2040做逻辑仪在以前帖子里,有兴趣的去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8769-1-1.html

全网首次BL0942电池内阻仪波动测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2246&fromuid=768940

后续:BL0942 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566-1-1.html

楼主:
  测试图片,阻值因电压0.1mv级变动引起阻值变动大,只拍靠近阻值的
--------------------------------------------------------------------------------------------

----------------------------------------------------------

楼主:
空载时,方波的检测电平

夹子短接线阻值 程序里校正时减去,计算时也得减去1Ω的电流检测电阻

后续:BL0942 电能计量芯片制作电池内阻仪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566-1-1.html

网友:
4楼围观
自己做内阻仪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厉害的很

网友A:
另辟蹊径,牛逼,不知道精度可以达到1毫欧不?当时找TS457芯片时也见到一款贝岭的电量计量芯片,考虑过用它做内阻仪的可能性,但是感觉精度达不到要求,就没继续深究

网友:
5楼围观,价格合适啥时候上链接?

网友:
7楼搬个小凳看直播。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辟蹊径,牛逼,不知道精度可以达到1毫欧不?当时找TS457芯片时也见到一款贝岭的电量计量芯片,考虑过用它 ...

小呆你的内阻仪进展如何了

网友B:
带电220v,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呆你的内阻仪进展如何了

搞不出来。。。不想继续搞了

网友:
多年未用过洞洞板了,都是JLC打板验证

网友:
提个问题:在电能表P=U*I结果偏大的状况下,R=U/I的结果会偏大还是偏小,该如何校正?

网友:
请问被测电阻接在电路图中哪个位置?
这是两线法还是四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220v,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电路没用到220v ,原芯片是检测220v交流,只是利用其mv级交流检测,直流无效,芯片串口或SPI输出电压电流值

网友C:
猪小呆受到了启发,要动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没用到220v ,原芯片是检测220v交流,只是利用其mv级交流检测,直流无效,芯片串口或SPI输出电压电流 ...

那是用的什么交流信号呢,二次变压还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猪小呆受到了启发,要动手了

但是他依旧是搞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