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锂电保护板的soc信息传到表盘

楼主(2024-05-07):
自组电池保护板带蓝牙,可以看到电池信息,有soc信息等,怎么让保护板的soc信息传到表盘呢?

网友:
淘汰的手机挂上去

网友A:
除非有厂家或大神出套件,一般人别想弄

网友B:
看着像雅迪,一直想加装nfc功能,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有厂家或大神出套件,一般人别想弄

原厂电池是星恒的带一线通,可以SOC显示电量,现在用的保护板我问了下卖家,说可以通讯是485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雅迪,一直想加装nfc功能,不知如何入手

这个是带NFC的,绿源ZFA,骑了两年,自己组一块电池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雅迪,一直想加装nfc功能,不知如何入手

这个简单,TB上有,我研究过
不想换防盗器的话,买个接电门锁的,直接对接电门锁就可以了,刷卡相当于打开电门锁;
或者买个防盗器款的,接防盗器接口,遥控器对应一起更换,最好带电子座桶,可以按键开座桶,只带手机,就完全不用钥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池是星恒的带一线通,可以SOC显示电量,现在用的保护板我问了下卖家,说可以通讯是485协议 ...

那就得看仪表的协议是不是通用的,不通用的话,就需要搞个MCU转发一下协议给仪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带NFC的,绿源ZFA,骑了两年,自己组一块电池备用

真无聊,破电瓶车烧锂电的有什么好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池是星恒的带一线通,可以SOC显示电量,现在用的保护板我问了下卖家,说可以通讯是485协议 ...

既然有485,那是不是就是个modbus呢?那我感觉可以用组态屏自己画图自己实现

网友:
这个不好搞

楼主:
相信论坛的高手 多,一定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无聊,破电瓶车烧锂电的有什么好弄的

确实有点无聊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找个安卓的车机装上去就搞定了

网友:
黄鱼上有圆形的外挂小表盘显示BMS信息,可以匹配很多品牌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麻烦,找个安卓的车机装上去就搞定了

那样手机上就可以看的,就是想接到表头上直接看

网友:
做个上位机就行了,自己会改程序也行,最好有人改好的借用一下最容易了。

网友E:
看到了又有什么用?平时用蓝牙看下就是了,又不用时时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又有什么用?平时用蓝牙看下就是了,又不用时时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手机上就可以看的,就是想接到表头上直接看

电动车都是数码管的,要改=重新设计,除非你会编程,不然买个车机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