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老式飞利浦剃须刀刀头简单清理

楼主(2024-05-07):
老式飞利浦剃须刀刀头简单清理

好久了没有清理,06年就有了,换新后一直是我在用。
以前都是盖子打开直接磕几下就好了,现在刚好闲的没事就打开清理下。
结果发现里面结块了,结合脸油,难怪一直感觉效果不太好。。看来以后还是得两三个星期拆开清理一次。

网友A:
有个一模一样的,好像有30年了

网友:
这种适合短期出门旅游出差便携,电池也能随处买到替换。
另外,刮胡刀还是建议经常清刷干净,否则就会滋生细菌,造成皮肤过敏发炎。。。

网友:
这种刀可以用一辈子,自研磨的。

网友B:
看完,拿出俺的飞利浦,刷了一番……

网友C: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
用了20多年了,
还是很好用的,
從未換过刀头,
都是每次用过,
立即用细毛刷,
清理刀网的。

网友:
剃须刀确实要定期清洗,最好用无水酒精,喷一下,然后清水洗干净,或者用软布擦干净即可。

网友:
这牌子的剃须刀可真是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利浦剃须刀,
用了20多年了,
还是很好用的,

使用5分钟,清理两小时~~

网友:
这个得是多懒,每次剃完都要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拿出俺的飞利浦,刷了一番……

之前只是磕磕,打开一看渣渣都结块了,吓死。

网友:
这种结构简单,不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现在还用着。

网友:
刀头还锋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一模一样的,好像有30年了

我的也快20年了,以前那个是被我拆坏了。这东西很少能坏掉

网友:
这东东我也有

网友:
这个是真的耐用啊

网友:
干电池款的,,原来多。

网友:
有一个在吃灰

网友:
有过一个,最先坏的是电池接触不良,氧化,可能买到假的了,再一个用充电电池的话动力小,没劲,得换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