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经皮黄疸仪

楼主(2024-05-07):
由于冲忙,只拍了两张图片,原故障是升压变压器引脚漆包线开路没工作导致无法触发。

电容左边就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A:
楼主那里有美能达的黄疸仪吗?南京理工和美能达的数值是不是差好多?

网友B:
这个看去挺古董的设备,小众产品商家估计也不想优化升级了。卖价太贵了,我租过10天花了120块 医院测一次10块钱,一天测两次,其实小孩子黄疸照蓝光就行了,就是蓝色LED灯,我是不去医院看自己家里照蓝光灯照了10天就一直正常的,买蓝光灯箱花了300块,不过比在医院看省事省钱

网友:
这故障不好找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设备

网友:
不知测什么的

网友C:
这个是啥原理希望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里有美能达的黄疸仪吗?南京理工和美能达的数值是不是差好多?

这个不好说,因为每次按压的力度和位置的区别都会有偏差,只能多次做个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去挺古董的设备,小众产品商家估计也不想优化升级了。卖价太贵了,我租过10天花了120块 医院测一次10 ...

这个不做评价,毕竟自己不是学医的,只是维修医疗设备而已。一般情况下是照蓝光,但是也分轻重,所以还是听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比较安全。

楼主:
之前修台血液透析机搞了6个小时,最后竟然最上层的板子腐蚀,水怎么会跑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啥原理希望科普一下

这个是测新生儿黄疸用的,

网友:
新生儿黄疸就要照“蓝光”,最好是不隔着玻璃等遮挡适当晒太阳

网友:
现在医院全靠各种仪器看病。

网友:
医用的,板子上器件看着时间不短了

网友:
检查一次10元

网友:
还是插件版啊

网友:
这种医疗检测设备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校准的吧

网友:
看起来电路板上东西还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