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历时7个月记录我家电表的数据误差的最新数据对比

楼主(2024-05-07):
原帖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1542-1-1.html

很多朋友说看不明白,今天就用文字数据说明一下,第一张图是供电所的手机APP截图,第二张图是我的系统统计的手机APP截图,第三张图是每一天的用电量截图。
202312月供电所计量的收费度数是81度,我自己加装的电表统计的是80.23度,即2024-01-01那一排,这里是指系统记录这个数据的时间,也就是这个80.23度是指从2023年12月1日凌晨0点0分0秒到12月底的59分59秒这段时间的用电数据统计.
同样的供电所202401月收费统计108度,我的电表统计107.83度
供电所202402月收费统计112度,我的电表统计111.91度
供电所202403月收费统计69度,我的电表统计68.15度
供电所202404月收费统计60度,我的电表统计59.46度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误差?我觉得原因有两点:
一是供电所会把每月收费的度数取整数。
二是我的电表是安装在供电所电表的后面,电表本身就会有一点点自身损耗。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供电所的电表还是比较准确的,其实有个比较准确的办法就是用系统直接去读供电所的进户表或者读取供电所的进户表的脉冲输出进行计量统计,结果肯定很准确,但是供电所是肯定不会让你去读取他的信号。

这里再解释一下为何用电量这么少,这是因为我家有三个电表在不同的地方,目前装了智能系统的就这一个,其他两个因为我在外面没时间回去装系统,且很少有居住,所以看起来我家用电量就比较少

网友:
我也统计了最近一年的基本是准的,电表后面的电线损耗2%左右

网友:
不是电线损耗  ,是电表出厂 ,100%都是正误差,一般是1%。不是电线损耗  ,是电表出厂 ,100%都是正误差,一般是1%。

楼主:
我计算了一下,5个月时间供电所收费度数加起来是430度,我加装的电表5个月累计起来是427.58度,也就是5个月累计起来的计量误差是2.42度,如果我加装上去的正泰电表自身损耗为0.65瓦的话,那么算下来计量还是很准确的,改天有时间我测试一下这个电表的自身好点是多少

网友A:
较真的话,现在的智能电表都是准确的,有不相信的用户将电表单独测量和带去相关部门检测,最终并未发现问题。之所以感觉电表转得快,是因为智能表的灵敏度相对高,且相对原有的机械表而言,智能表计量了所有的功率,而机械表只是计量有功功率,有人曾拿来所谓的节电器来测试,发现机械表的确不计量节电器的,即对容性负载不计量,而智能表却计量了这容性负载。即所谓的节电器不光不节电还特别耗电。

网友:
看起来计量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
看来电表还是挺准的

网友:
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既然这么准,为啥统计局的用电量比能源局的发电量多呢?
你说高压输电有线路损耗、变压器涡流损耗礠滞损耗,那不应该是发电量比用电量多麽
2023年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1~11月份,发电量807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同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8367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3%。

网友:
对于有绝对定价权的企业,根本不需要在计量设备上玩猫腻。

网友:
有的是办法让你多掏电费,比如把电压从220V提高到240V。。。

网友:
基本都差不多,如果忽然变化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数字算是非常良心了。

网友:
挑战计量,只要过了检测的,问题都不大,又不是什么高精尖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真的话,现在的智能电表都是准确的,有不相信的用户将电表单独测量和带去相关部门检测,最终并未发现问题 ...

记得在哪里看过好像说民用电只计有功功率啊

网友:
智能表是不是都是有功、无功功率分开计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较真的话,现在的智能电表都是准确的,有不相信的用户将电表单独测量和带去相关部门检测,最终并未发现问题 ...

电费只交有功,无功不收费。所以提高功率因数省电不省钱。

网友:
计量看起来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
基本都是准确的,现在计量芯片还是蛮准的,不然都过不了认证

网友:
看到电表没有跑快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