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体机JW H310I-D4主板自制BIOS,植入未初始化ME固件,开机快,无LOGO

楼主(2024-05-07):
原本是现代一体机拆出,刷支持M2的BIOS刷死,全网找BIOS固件,都不支持M2,唯一一个支持的,刷进去由于ME的原因,开机很慢,于是自己又移植了未初始化的ME进去,开机是快了,但是又不识别M2了,实在是搞不懂了。有需要这个BIOS的拿去用,如果你能把识别M2的BIOS搞出来,相信也有很多人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你自己的原版BIOS测试确实不行,你搜一下海兰一体机X6 H310 D4版BIOS。这个版本就是支持M2的。我原 ...

经过大神指点,在维修网站搜到了这款BIOS。但是苦于手头没有8-9代处理器,只有一个G4400,无法测试。而且这款BIOS是16M的,而我主板只有8M。这么一看我似乎明白了。我原机是6-9代都支持的,可能是BIOS容量不够,厂家写入了多一些CPU微码,就砍掉了M2的代码???
现在把BIOS免费贡献出来,也感谢楼上大佬的帮助,互联网最初的目的和吸引力就是共享精神。

网友:
这个需要找高手来解决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H310的芯片组?用coffeetime 修改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支持6789代
如果没有vpro需求直接关掉me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H310的芯片组?用coffeetime 修改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支持6789代
如果没有vpro需求直接关掉me就可 ...

你好像没看明白楼主的目的

网友C:
都能直接合成纯净ME了,用MMTool插几个ffs不行吗?

网友A:
这板子不用刷,本身就是支持M2-NVME协议的。不过是PCIE3.0X2。把图片中这2个开关拨到右边就行。然后进BIOS里把SATA控制器选项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没看明白楼主的目的
他这个有俩,一个是不支持nvme 支持nvme的启动慢那就把支持nvme的me关掉就OK了

他这个和魔改早期PCIE的问题类似
不过7L有大佬指出了,原来这个板子不是sata和nvme自适应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不用刷,本身就是支持M2-NVME协议的。不过是PCIE3.0X2。把图片中这2个开关拨到右边就行。然后进BIOS ...

一看就是大佬。开关我当然知道,拨过去也一样不识别M2,无论是SATA还是NVME都不识别。至于您说的在BIOS里面关闭SATA再试,我倒是没有试过。手头没有多余的NVME了,只有一块SATA 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
H310的芯片组?用coffeetime 修改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支持6789代
如果没有vpro需求直接关掉me就可 ...

这个原版就支持6789代,不是微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直接合成纯净ME了,用MMTool插几个ffs不行吗?

感谢你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空了学习学习自己搞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大佬。开关我当然知道,拨过去也一样不识别M2,无论是SATA还是NVME都不识别。至于您说的在BIOS里 ...

这款还有个通病,就是开关久了接触不良,容易出现不识别。往下压住,来回拨动几次。如果还不行,直接根据硬盘模式,直接一坨锡给在开关触脚给它短接

网友D:
没有备份原始BIO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还有个通病,就是开关久了接触不良,容易出现不识别。往下压住,来回拨动几次。如果还不行,直接根据 ...

哇,看来真是个大佬了。那我明天试试看。我上传附件的识别M2 SATA的,试了10次有1次没识别,看来你说的可能是正确的。我先用530洗一下。
我打400问JW要BIOS,他们不给提供,让我找OEM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备份原始BIOS么?

原始BIOS就不识别,在另一个维修论坛里面,也是都在找这个识别M2的BIOS。
悲剧就在这。
我是用夹子和341读的,读完忘记校验了,所以原始BIOS我保存的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备份原始BIOS么?

另外,读出来不正确的原始BIOS,用软件搜NVME字节,是没有数据的。而我改这个,是有NVME字节的。

网友E:
这个板子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后面也说搞不定M.2    海鲜很多卖的 不知道他们买的支持M2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我也玩过一段时间 后面也说搞不定M.2    海鲜很多卖的 不知道他们买的支持M2不 ...

都不支持,我问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