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上面霜,上护手霜,最后来支开塞露,还是没搞定,最后还是换新皮带

楼主(2024-05-07):
发电机皮带叽叽响已经有一阵子了,开始上面霜,好了几天,又开始响了。想着是不够高档,用上老婆的护手霜,又好了一阵,还是不行,想着上凡士林,刚好用完,研究着开塞露应该成分差不多,滴了几滴,第二天皮带开始打滑。第二天五一,跑了个长途,不打滑了,但是加油门还会响,想想还是换了吧。网上从几十到一百多,什么三菱,板东,一个个都说是进口的,没有旗舰店不敢下手,只好挑盖茨的。不知道国产哪个牌子质量好些,连夜下单,三天收货。

开箱,感觉像快餐似的

型号长度没错

新皮带的棱角

第一次下手,搞了半天才把皮带卸下来

新旧对比没什么差别
骐达的空间很小,套了半天才把皮带套上,上紧螺丝,打火,没异响,一切OK。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A:
其实你该上支架,发电机是汽车的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该上支架,发电机是汽车的心脏

再来瓶82年的氧气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上大牛说的好方法,建议一一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皮带轮要更换了

网友:
皮带久用拉长打滑了,涨紧轮一起换更佳,就是费用涨点但保险

网友:
你让修车铺怎么活

网友:
混这个论坛的手上都有点活吧

网友B:
旧皮带成色还可以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网友:
换了吧,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皮带成色还可以

没有开裂,但是会响,应该是摩擦力不足。时间长了,皮带被磨光滑了

网友:
比尔 盖茨的皮带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厉害.我更换机油 轮胎只会就近找途虎.后视镜自己倒还能换.其他暂时还没出现故障.六年多干式双离合

网友C:
以前有种皮带蜡,用一次可以管很久,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种皮带蜡,用一次可以管很久,不知道现在还有卖的没有

没有用,皮带磨光了

网友:
恭喜换新皮带,涂抹东西不会改变老化的情况。

网友D:
流传着一个关于“松香”的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传着一个关于“松香”的传说。。。。

上过开塞露还响,估计松香也没什么用,一条皮带几十块,买个松香还得几块,还不知道可以用多久。皮带便宜换新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