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B75主板只能用一根内存条 该怎么修

楼主(2024-05-07):
华硕B75主板只能用一根内存条,靠CPU的那个内存槽插上就开不了机,刷过BIOS了,无效。请问怎么修呢?

网友:
硬件故障没得修,,只能换。。。内存槽换得有专业设备吧

网友:
B75好像是英特尔的,上次一个AMD的板子,两槽都能用,但是嘿,就是不支持双通道。
后面想想会不会只认水条?
但是英特尔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考虑一下U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的兼容性问题呢

网友:
内存走北桥,北桥集成在cpu里,有没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换块看看
反正4代U最便宜的也就十块钱

网友:
先试试CPU在其他板上测试,,看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那就上一条8G吧,免修最好。修理的话要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插槽及周边阻容件,需要用到主板检测卡。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地方划断线了

网友:
分别将u,条换主板试一下好坏再想想是哪里问题。

网友:
硬件故障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什么CPU?记得内存控制器在CPU里,看主板CPU针是不是弯了。

网友:
先查一下cpu插槽针是不是歪了,矫正一下,排除这个原因,再查内存槽是否有隐藏断线,可以跳线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两块技嘉B75同样是只认一条内存槽

网友:
三样都换了试试,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大概率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B75单通道内存90%是CPU问题~直接换U~6系开始内存控制器就集成在CPU里了,也就是说主板并不管理内存

网友:
换一块吧,现在便宜了。前几天买了一块华硕 P8B75M-LX PLUS才65元,把闲置的I7 3770用上了。

网友:
U故障也可能只认单通道,主板故障也有可能只认单通道,插槽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看看接触有没有问题。用刷子刷一下内存插槽。以及刷一下主板CPU插座的针脚。用橡皮擦CPU背面的触点。还有楼上说的看看针脚有没有歪。

网友:
全换掉啦,不值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