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mini usb(4056)充电器

楼主(2024-05-07):
闲来无事,做个充电器玩玩。手电筒配的4.2v充电器电流太小,截止电压不够准,准备用块4056充电板做个备用

废弃u盾充电板
把u盾的电路板掏出来剪掉一段,充电板也剪掉接口部分
拼接起来

拆颗2.2k的电阻换掉原来1.2k的电阻,充电电流改成500ma左右

焊好线再塞进去

插上电源,亮灯

充头灯,显示电流偏小80ma的,实际510ma

充万用表

换个电流检测器,67ma

测一下电压,4.179v,基本充满

网友:
这也行,方便实用了

网友A:
不错,把废旧的USB利用起来了。。。还有20几颗读卡器在吃灰

网友B:
成品的4056板
充满电压只有4.13V
调整哪里才能提高满充电压?

网友:
废物利用制作适合自己的工具,即减少垃圾又练了手还剩了RMB

网友:
移花接木,楼主的思路不错。

网友C:
线路板引出线用胶固定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4056板
充满电压只有4.13V
调整哪里才能提高满充电压?

太低了吧,成品都是4.16-4.24的,没见过这么低的,没得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把废旧的USB利用起来了。。。还有20几颗读卡器在吃灰

读卡器速度慢不稳定,不如插手机上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引出线用胶固定一下比较好

嗯嗯,u盾太薄了,塞进去也不松,等下打点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4056板
充满电压只有4.13V
调整哪里才能提高满充电压?

我看外部没几个器件,看看规格书去,有没有调整的地方

网友:
查了下,4056 4.2V是固定的,外部只能调整充电电流

网友:
办法不错,下次遇到同样问题也可以照此解决了。

网友:
4056才是超级不准!全靠运气

网友:
可以用热熔胶把输出线固定一下。

网友:
也行我是用读卡器做的

网友:
我是集成再usb头里面的,用的4057,有极性保护,充些小容量电池挺方便。

网友:
TP4056、TP4065 两个编号相近,功能却不一样,有一次我竟然弄错了板,买错了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