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遥控卷帘门,没看到外置电机和限位轮,如何调整限位

楼主(2024-05-07):
如题,原来接触的是能看到电机和一个左右有限位的丝杆,两个微动开关,这个怎么调整上下高度?
电机看不到。

网友:
装电机那个位置好像有限位

网友:
如果是我来设计方案,就用堵转电流检测方式或霍尔检测周期方式,接线少,可靠,但需要调试。

网友A:
行程限位。要调试行程。。

网友:
检测电流,停止比较可靠.到了检测电流停止,然后低速反转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限位。要调试行程。。

就是如何调行程啊?

网友:
是不是落下来就看到了

楼主:
找到了,这个是桶式电机,在侧面有两个内六角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