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万用表测电阻时每次都不一样还变来变去的

楼主(2024-05-07):
用台式福禄克测试一个100欧的色环电阻,阻值变来变去,第一次测阻值是100.XX,XX来回变。第二次测阻值是10X.XX,XX也是不固定是数字。

用胜利手持表测试第一次测102.XX,来回变动。第二次测是99.XX
为什么万用表测电阻时每次都不一样还变来变去的。

还有同一个型号的万用表也会不一样吗?我在网上搜素时发现别人买的和我的不一样,不知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

网友:
线没固定好

网友:
低阻值要4线测试,更准确,更稳定

如果只能2线测试,确认表笔座接触良好,先短接清零,也能提升准确性和稳定性

胜利手持万用表拨盘应该是接触不良了,左右稍用点力拨一下拨盘试试,再不行就只能拆开清理拨盘触点及对应PCB(如果拆开,注意拨盘弹片位置要第一时间拍照,万一弹片掉了而且记不清位置会比较麻烦)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表笔和插孔都会引起该现象

网友:
接触不良是主要原因。

网友:
用鳄鱼夹好一些,主要是接触电阻

网友:
换表笔试试,有可能是表笔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一般测量电阻时,都是最后一个数字在跳动,其他还好,这样的万用表是正常的;如果跳动数字较多,估计是表笔或者插头,或者表笔的线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电阻坏了,换个好的测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刚才换上另一台万用表的表笔测试,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阻值显示在100.2-100.5之间变化,没有之前跳动的那么快。这个结果还能接受。
我用两台万用表测,胜利的是VC9801A+,显示100.2-100.5,另一个是HONGDA的DT9205,显示101.3-101.5,看来胜利的要准确些

网友:
应该不是假货,不是同一代产品,好像9801都NN代了

网友:
夹子夹住,等稳定

网友:
把电阻扔垃圾箱

网友:
万用表测试小电阻本来也不准吧,,,要精确测试还得要上电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刚才换上另一台万用表的表笔测试,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阻值显示在100.2-100.5之间变化,没有之 ...

低阻还有底数、线阻等都要考虑,维修其实也能用。太低的阻值比如电流采样的用0.几欧,万用表都不怎么可靠,有REL功能的好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