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疑问贴?电动车转把故障还是控制器故障?

楼主(2024-05-07):
疑问贴?电动车转把故障还是控制器故障?

之前发过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9789-1-1.html
最近发现个问题,就是通电不会自动走,开始走后,等红绿灯,或者停下转把、油门放掉,车子还会淡淡的往前走。
因为刹车断电被我去掉了,所以刹车是没有用的,继续转转把后还是淡淡的微动。
原来用的小功率控制器不会这样,查了一下资料,说是转把飞一条负极到控制器可以解决问题。
主要是这个转把好坑,上面带钥匙带电量显示,所以换一个没有电门锁的可能性不大。

补充内容 (2024-6-11 17:04):
已解决,第三次发现霍尔角度转接线的负极松动了,调紧后问题解决。

楼主(2024-06-11):
引用 楼主:
今天给控制器的转把接头做了加锡加固,没有变化~~下次换个转把试试。。 ...

前几天搞定了。
再次测试本想把刹车断电和电子制动的那根线插上,发现转油门后电机抖动下就不走了。
然后检查发现,是转霍尔角度的插头黑线松动了,之后全部重新卡紧,再接好检查好接头后重新测试。
已经不会出现电机自己乱动的情况了。

网友A(2024-05-07):
自己修就这点不好,修车店直接替换一下就判断出故障了。
我上次电瓶车,转把放松。车子还是缓慢前行。
但是插钥匙启动,车子不动,感觉是转把转过后不能复原。
但是钥匙断电,再启动,车子又不动了。
我每次红灯都用钥匙断电,坚持了一个星期。
后来实在忍不了了,换了个转把,解决了。

网友B:
转把拆开看看,有时是霍尔移位,靠磁体太近了

网友:
大神还有不会的

网友C:
我的以前就是开钥匙扭不走,必须捏一下刹车,跑的过程中又没事,有时候倒车它就和你反着来向前,修电动车非说控制器问题

我换了转吧没有用,后来研究发现,车身到控制器位置插头以前坏了然后剪线去皮赛进去再插上的,于是干脆去掉插头,焊接了,完美解决

原理”就是,负极接触不良,导致信号线电位高,开钥匙不走是控制器认为转吧没有回到0位,倒车有向前的力

网友D:
关注!我家三轮车也有这个情况,松“油”(转把),偶尔也会自己慢慢走,甚至反向加“油”(向关闭方向使一点劲)也会自己走。稍微挪动一下转把位置它就不会走。我觉得应该是转把使用日久磨损严重(松动)问题,因刹车断电功能完好,暂时还懒的动手还在将就使用。

网友E:
盲猜转把问题,啥也不懂就是掐指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就这点不好,修车店直接替换一下就判断出故障了。
我上次电瓶车,转把放松。车子还是缓慢前行。
但是 ...

我也怀疑是转把问题,但是旧控的时候没发现过异常,回头我把之前备用的转把找出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把拆开看看,有时是霍尔移位,靠磁体太近了

霍尔移位的话,转把有感应,通电后是无法正常使用的。回头我看下拉条负极到控制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以前就是开钥匙扭不走,必须捏一下刹车,跑的过程中又没事,有时候倒车它就和你反着来向前,修电动车非 ...

也有这个可能,回头我用电烙铁焊住接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我家三轮车也有这个情况,松“油”(转把),偶尔也会自己慢慢走,甚至反向加“油”(向关闭方向使一 ...

转把问题也有可能,这几天安排一下维护一下转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盲猜转把问题,啥也不懂就是掐指算出来的。

转把问题还是小事。就怕是大问题哈哈

网友F:
转把就是个线性霍尔传感器,里面有个偏心磁钢,输出电压信号0-5V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自己要当心注意安全,刹不住车失控不管装到别人还是摔到自己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把就是个线性霍尔传感器,里面有个偏心磁钢,输出电压信号0-5V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不过自己要当心注意安 ...

不是刹不住,是不加油门但是电机还是有淡淡的缓慢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这个可能,回头我用电烙铁焊住接头试试。

测一下转吧的红色黑色电压,以及黑色线电阻就知道了,我的那时候是明显测出好几十偶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以前就是开钥匙扭不走,必须捏一下刹车,跑的过程中又没事,有时候倒车它就和你反着来向前,修电动车非 ...

昨晚思考了一下,估计是转把接线问题,原来的接头我留下了,用剪线后手拧缠绕式接法,今晚看下拿移动烙铁回去焊接牢固。

网友:
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大多是旋转把手磨损了,使得霍尔元件离得太近。你想想最近有没有使劲拧把手,如果有的话,大概率就是这东西坏了,这东西不好修,一般换个把手,如果实在要修就往里垫个纯净水瓶的塑料片,套进去,也能用。

网友:
直接把转把三根线接到控制器上 跳过所有接线  好了就是线有点接触不良  没好再说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