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转页扇清灰等

楼主(2024-05-07):
老爸捡了一个格力转页扇,9成新,做工不错,灰很多,后面擦了一天,前面擦了一天,2个有柱内六角螺丝拆不开,本来放弃了,几天后测量螺丝尺寸时,无意用一字起拆开了!
又擦了一天,异形螺丝当然换了,今年夏天有【新】风扇吹了,新的要100元吧。

很薄的档位,旋钮里面卡住了,从外面拔不出。

老爸捡了一个干衣风机,功率只有5W,PTC没工作。

定时器外壳烂了

温度保险丝断路

短接温度保险

650W

没啥用,拆掉,留下风扇和电源。

上次修好的耳机接头又断了

花3元巨资买来耳机接头。

完美修复

买了个最小号的不锈钢8字万向环放不进登山扣

锉大了放不进

买了支窄锉

不锈钢好硬,磨了半天,终于放进去了,可以用一辈子的钥匙扣!

DC母转XH2.54线要8元,自己做一个!

XH2.54弯头

DC5.5母+XH2.54

淘汰大头针固定线卡

活动接头,方便收纳

网友:
这款风扇质量不错,100元应该买不到,上个月帮人家修的同款式美的,很老款的标志是MD,不是现在新标,质量相当好

网友:
换挡开关做工扎实,应该是早期的产品,现在的换挡开关都很单薄!

网友A:
和新的没区别。而且这款电机也可以配。我配过两次电机,乘风的电扇。一直到外壳都老化了才退役。老产品用料扎实啊。

网友:
檫的跟新的一样

网友:
异形螺丝真讨厌,没有办法在产品上改进技术只会在拆装上使绊子

网友:
俺是来看功率计的

网友:
这玩意儿,老话叫“鸿运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新的没区别。而且这款电机也可以配。我配过两次电机,乘风的电扇。一直到外壳都老化了才退役。老产品用料 ...

用料再好也过时了,交流电机能源效率差。

  直流变频电机的能源效率高。

网友:
多转转小区能捡不少东西

网友:
上任用家估计是因为特殊螺丝所以用到脏的不行直接扔了。

网友:
拆了好多东西

网友B:
最讨厌各类异形螺丝,根本防不住拆。只是增加麻烦。

网友C:
现在100块怕是买不到这质量的货,带倾倒断电的鸿运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100块怕是买不到这质量的货,带倾倒断电的鸿运扇

倾倒断电功能很有用。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种没有空调的年代,小孩们常常把鸿运扇放在床尾睡觉,经常会踢倒。

网友:
扇叶螺丝那里省了一个外方内圆(D型)的垫圈

网友:
格力转页扇质量不错,铜线电机,耐用。清完灰建议给电机和相关机械连接的加点润滑油,缝纫机油就可以。

网友:
七八年前买过一个花了好像135,质量挺好的

网友:
经验:扇叶清理用高压水枪细档,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各类异形螺丝,根本防不住拆。只是增加麻烦。

内六角螺丝生锈后,很容易磨圆打滑用不上力。插座上工字螺丝,一字改锥开槽缩径解决,凸起十字螺丝,找普通凹十字螺丝缩径插紧,后来出现3凹坑螺丝更坑。楼主运气好,能捡到风扇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