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TX测量过微波炉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电阻吗

楼主(2024-05-07):
如题,

方便的话请记录一下  大致测量结果

变压器的标称功率 / 铜线还是铝线 /线圈电阻

变压器如果有缺陷的话  直接上电恐怕不安全,完好的线圈电阻可以参考

网友A:
一般1.5-3欧,测阻值没啥意义,扎间短路也测不出来,最好有摇表摇下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5-3欧,测阻值没啥意义,扎间短路也测不出来,最好有摇表摇下绝缘。 ...

次级电阻呢?

网友:
可以串灯泡上电

网友B:
次级线圈拆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线圈拆除啊

线圈拆除或者扔掉  不是本帖讨论范围

楼主:
您太超前了  直接进入维修状态了

网友:
初级电阻挺低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变压器测直流阻抗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