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电磁炉加热盘接头

楼主(2024-05-07):
1,拆过几次美的电磁炉的都应该见过下图这种情况吧

2,有个主板烧毁不严重,想利用原加热盘,就重新刮漆层铆接,结果还是用不长
3,买过脱漆剂,根本不管用

4,整理废料发现几个接头,原来就怀疑接头的多股铝线压接前没有去漆层,这次拆开看看

5,小角磨机磨掉侧边,黄铜很厚,市场上很难买到这种质量的接插头

6,漆包层还完好,看样子就是靠接头内部网格状凸起刺破钱包层来导电吧?

7,发热严重这个,漆层也都在,只是粘在一起了

8,左边是苏泊尔的,右边是九阳的,目测压接前也没有去漆层,就是压接方式与美的有点不一样,这种没遇到过热烧毁情况

9,买了一瓶“铁铝钢助焊剂”,今天到货了,比机油还浓,与液体“强力助焊剂”明显不同,还没使用,不知道效果
顺便提醒一下坛友,使用过程中要做好防护,护目镜口罩是必须的

网友:
厂家这是在计划报废吗?
焊接线头再加冷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垃圾做工啊,果然有焊接端子的多数都是铝线

网友:
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值得研究,感谢分享

网友:
加热盘应该是铝线的

网友:
现在的都是铝线盘,接头铜铝拼接肯定不会耐用

网友:
接头与漆包线接触不好,可能有部分漆包线漆层没有破损,两者没有接触。

网友B:
为什么你刮漆冷压也用不住

网友:
感觉是不会耐用的。

网友:
细线应该一根一根地刮干净!!!

网友:
现在的大部分都是这种黄色的铝线盘了 …… 这个接头当真就起到计划报废的作用了

这个铝线的快速脱漆的确是个麻烦…… 请有经验的坛友分享脱漆技巧

网友:
只要处理好接头的问题铝线也不是不能用,好像网上有卖铜铝过渡接头的。现在最难解决的就是铜铝过渡的问题,高压配电都有现成的过渡接头

网友:
美的的东西越来越贵了,质量还越来越差了,店大欺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做工啊,果然有焊接端子的多数都是铝线

铝无法上锡,只能用冷压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做工啊,果然有焊接端子的多数都是铝线

这是压接,焊接的话就好了。微波炉变压器220v输入端的两个接头看着像是焊接的,焊锡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刮漆冷压也用不住

铝线啊,很细,刀刮后更细了;也用打火机烧过,烧完铝线很容易脆断。所以才买的脱漆剂,不管用,这不,又买了“铁铝钢助焊剂”,想焊到接头或者直接焊到主板上,还没试。

网友:
这接头研究的有价值,这结果挺意外

网友:
铝铁焊接是个难题

网友:
修过保安大叔的一个电磁炉,也是这种问题,烧接头,换新也没用,还是一段时间就损坏了。最后还是建议报废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