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并请教各路高手

楼主(2024-05-07):
一个48V12AH的电动车充电器,通电不亮灯,风扇不转,随即拆开检查

经测量发现,保险管烧了,整流二极管2007烧了两只,开关管5N65烧了

除此之外,检查其它重要易损件均完好

更换上述 四个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5N65,保险管之后,串灯泡通电,灯泡贼亮并大概每10秒左右灯泡灭一下,灯泡灭的时候,充电器的绿灯亮,如此反复.
把灯泡去掉后,通电马上炸保险管,整流二极管也烧掉两只,但开关管却没炸,
现请教各位高手,这充电器是不是电源芯片3862也有问题呢?因为除3862,其它易损件都换了,但这电源芯片外观没裂的

网友:
你测主滤波电容电压是不是310v

网友A: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电源炸这样,3862想保住都难

网友C:
灯泡贼亮的时候还敢直接上电,佩服

网友:
一亮一灭 俗称 打嗝,是电源起振困难吧,重点检查3862外围电路,外观完好并不代表元件就是好的,要用仪表测了。。。

网友:
我有一台PSP603电源串灯泡的时候空载有22W我都不敢直接上电,正常电源串灯泡功率计显示14W左右
楼上要灯泡和功率计配合使用,看看空载多少,几十W的功率肯定是有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泡贼亮的时候还敢直接上电,佩服

我是见它灯泡灭掉的时候,电源亮绿灯,以为是电源没带负载不工作,才上电的,但上电虽然炸保险,但开关管却没事,所以搞不懂

网友:
这个可不好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炸这样,3862想保住都难

按道理开关管烧了,200K启动电阻,0.2欧电阻应该烧才对,但这两又是完好的啊.再加上3862无明显外伤...所以就不知道3862是不是坏了,假如3862坏了,会再次引起炸保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有没有短路,

后级找不到有短路和外伤的地方,大功率电阻和二极管,三极管都是好的

网友:
电源芯片99.9%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单从外观不好判断好坏

楼主:
电源芯片坏了,会导致炸保险么?

网友:
易损件不包括电解电容么?

网友:
开关管烧坏了的情况下,大概率把电源管理芯片一并带走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大概率挂了 另外换整流管最好全换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级找不到有短路和外伤的地方,大功率电阻和二极管,三极管都是好的

这个先别装mos,测试ic正常再装mos,你的步骤还有待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大概率挂了 另外换整流管最好全换掉

看来只能换IC再试试了,整流管我是整套换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先别装mos,测试ic正常再装mos,你的步骤还有待完善

不装MOS,测试IC的启动电压和输出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