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慧荣2258XT B05 PFG29-6量产成功,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4-05-07):
  手上一块16G的Msata盘,SM2258XT主控。1个PFG29 -6 颗粒,软件 B05-量产版本-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根据网上教程设置能正常量产,但是量产后不能分区及格式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量产设置如下图,跪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pretest 选项 1
做个RDT吧,可能闪存不是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etest 选项 1
做个RDT吧,可能闪存不是很好啦

试了,量产不过,是不是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