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DMS9自动卡片表的疑虑给你们消除一下

楼主(2024-05-07):
全自动识别的表现在很多,有坛友担心识别到电阻档位时输入了高压会怎么样,以为它会坏掉,其实它还真不坏。

想了一下怎么验证一下,一边测量电阻一边还能加高压,突然灵光一闪,去翻出来一个交流自耦调压器,瞬间满足所有条件,还特别符合真实的使用情况。

看视频:

网友:
这就是不用担心烧表了吗

网友A:
正常表都有保护电路,不烧是侥幸! 我做过测试,万用表不仅反复重启,还把保护三极管烧了!
另外,自动表还经常因为挡位功能切换电路故障,导致功能切换错误,引发测量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表都有保护电路,不烧是侥幸! 我做过测试,万用表不仅反复重启,还把保护三极管烧了!
另外,自动表还 ...

不值钱的东西,小电压误差大,反正也没打算用它,顺便做个实验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