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咱也聊下老式飞利浦剃须刀

楼主(2024-05-07):
咱这H30的,大概也15年以上20年左右了,两节五号干电池的,曾经还改装了下,在内部加装了降压,搞了个连接3.5mm转USB线,直接接在笔记本电脑USB上,用了一两年,后来觉得麻烦,又改用充电电池,话说小日子的充电电池也是真的好,也用了15年左右了,还是很强劲。

可惜的是,有一个网罩坏了,估计这样下去会坏的越来越快,哪里有卖的吗?这老东西实在不忍扔了

网友:
我那个,好像是98年买的,网罩和刀片还是好的。
老家伙,不要扔老东西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刮胡刀,也用了十几年了,一直用5号碱性电池,最近换了高功率电池FR6 AA1.5V锂铁电池,效果杠杠滴,比充电电池好寿命特长。我的型号HQ30。

网友:
我有个也快20年了

网友:
还是老剃须刀耐用啊

网友:
三头充电式的坏了    还没有  换电池

网友:
查了下,X宝有

网友:
我也有一个,貌似买的时候差不多一百块左右,应该有20+年了,不过现在使用频率不高了

网友A:
看了楼主这么珍惜自己的老物件,所以建议考虑买飞科或其他品牌的网罩来更换,5楼介绍的飞利浦的原装网罩,还是有点小贵啊。

网友:
原装的够呛能配到了,不知道淘宝卖的是正品还是仿的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当年在国美电器99买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
淘宝上有,不是原装的但是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这么珍惜自己的老物件,所以建议考虑买飞科或其他品牌的网罩来更换,5楼介绍的飞利浦的原装网罩, ...

这个刮胡刀主要核心技术都在刀片上了,飞科比不上的就是刀片的技术

网友:
呵呵,和楼主用的是同款。大概05年淘宝买的。刀头都还没问题。

网友:
网上原装的刀片一搜一大堆,别买太便宜的就行,换了可以再战30年,基本寿命无限

网友:
不好配原装的,去飞利浦剃须刀专卖店问问

网友:
原装刀挺贵

网友:
好吧,HQ26已战斗24年了,还能再战若干年

网友:
飞利浦的配件不好买呀!!!

网友:
这种配件  网上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