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测3元到手的无线鼠标

楼主(2024-05-07):
TB2元多的红包没啥可买,不买浪费了又觉得可惜。惊喜红包,只能在特定频道购买,看这个鼠标还有玩头,就拍它了。

看照片说话。

用红包后3.1元

说明书都在盒子上

盒子上边说明应用范围挺广,可到WIN10

下边开拆、测,没按顺序。

全卡扣,没一个螺丝,制造工艺越来越省事了

板子也高度集成,这边基本上没元件

这边元件也不多,一个主控全包了

这型号网上查不出,想看看它的耐压改锂电,查不出不敢直接上4.2V

除了主控元件很少

连分光透镜都集成在一起了

两节7号电池

MX8699这个型号也查不出

滚轮也是很简单

滚轮上边有毛刺

这个卡扣拆断了,最后用胶粘上并加强,还不错,复原后没缝隙

电源插接形式

发现没有,黑红线跟正负极是反着的,很容易接错电池正负极烧坏

鼠标移动的时候10MA左右,点击的时候5-6MA,稍停变为0.8-1MA

因为数字表有自动关机功能,不能长期监测,换指针表,时间长了,进入休眠,电流测不出,估计UA级别的(没法换电流档,一换就唤醒)应该很省电

下边看外观,这个电池盖很不错,往下按的,不容易折断卡扣

正面还行,除了滚轮还很精细

还有DPI键(从哪能查当前的DPI呢?)

包裹来的时候接收器在这里咣当着

这里才是它的家,只是这家也是咣当卡不紧

滚轮上有毛刺,还好不扎手

跟双飞燕的比比

很薄很薄,也很轻

这个产品应该很早了吧,上边连WIN7都没写

就到这吧,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鼠标,不知道说啥好,浪费国家资源?

网友:
竟然要2节电池啊

网友:
Vista时代的磨具,

网友:
太低了,用起来会不会不舒服?

网友:
滚轮上的毛刺对得起价格,下面的灯珠是发可见光的吧?

网友:
我也买个无线鼠标,优派的比你这个看起来好点

网友:
优派那个才4块多,感觉比这个好一丢丢

网友:
这个上面好像没见到电源开关?时间长了还是把电池扣出来。还算不错价值又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还是双飞燕耐用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有双飞燕还要这东东干啥,像个玩具,临时用用还可以。
正常使用也能用忘记,这东西很少坏的。

网友:
这种握持感很差的,优点是扁平好携带

网友:
3元还包邮,超值。

网友:
这个很山的样子。。。。。。

网友A:
这种矮趴趴的鼠标l没啥意思,手感太差...

网友:
都这么便宜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矮趴趴的鼠标l没啥意思,手感太差...

个人也不太喜欢这种矮趴趴的鼠标

网友:
我这淘宝种树换的,放两个月了还是一股气味,真的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