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七彩虹SL500型号500G固态硬盘拆解,YS得一微主控,未知颗粒?

楼主(2024-05-07):
本来这块固态是我自己MACBOOK上用的,才1600小时,速度还不错。单纯闲置不想用了挂咸鱼卖掉了。买家让我帮忙给转个WIN10,我的硬盘盒接触不良,新买的还没有回来,就想着凑合用一下,谁知道在分区的时候可能信号断掉,来回分了几次都不正常,后来就挂了固件。一开始是什么终止位置溢出,百度一下以为用DG全盘扫描就能好,谁知道没用。现在拆开了,一看这主控和颗粒都傻眼了,主控是YS9082HP,颗粒是VSINQ01TA104    F02161BN38,找了全网,找到YS9082HP的开卡软件,却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颗粒,也搞不定。

小白一个,就当给论坛做贡献了。
顺便请看到的大佬    指明方向。

网友A:
N38的固件开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8的固件开一下试试

新盒子回来了,问题是,现在连颗粒都不识别了,是我之前乱折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8的固件开一下试试

不短接直接连接,还可以识别分区,也识别出了颗粒,是INTEL 144L QLC,大佬看看怎么搞?

楼主:
根据ID,89D3AC32C600,查到颗粒为INTEL  PF29F01T2ALCQK1,这个网站不错www.flashinfo.top/

楼主:
我特么的,,,醉了,,,,,新硬盘盒回来,只短接,用开卡工具了,开卡工具还没下载回来,用正常模式又接上,竟然奇迹的正常了,能分区能格式化。。。。。。。。。。。SMART也没变。。。。。。要不要跑圈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B:
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短接 上电 刷机 完成。

谢谢大佬。可能固件没找对,短接不识别颗粒。然后自己好了。。。。

楼主:
新买的硬盘盒是JM576主控的,跑URWTEST,写入正常,读取校验满屏红色错误,我自己拷贝进去文件再读取,却又正常。不甘心,撇开盒子,直接SATA一切正常。。。。。这是576主控BUG???

网友(2024-07-14):
跟楼主一样 七的SL500 512G 也是不知道什么颗粒老火

网友C(2024-10-15):
引用 网友A:
N38的固件开一下试试

大佬能分享个不,遇到了同款盘,试过几个开卡工具都没成功

网友:
怎么弄好的?我有同款盘,开卡工具用了几个都不行,有好用的吗,能不能分享给我,谢谢

网友:
看到凄惨红sl500,就想起我那块放了好几年的cer

网友(2025-06-03):
引用 网友C:
大佬能分享个不,遇到了同款盘,试过几个开卡工具都没成功

大佬搞好了没有!能分享一下软件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54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