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闲鱼30元买的铝壳小主机,拆看

楼主(2024-05-07):
闲鱼上的,不带内存,硬盘,电源,可以开机

全固态电容

1007U,比上次买的n270的好些。

空位,

奇怪的是CPU和桥的上都有用铅笔 写的字,这是什么原因?拆机芯片?

HDMI口的有2个三极管贴片是人工焊的痕迹?

加内存试了下,可以开机。

楼主:
里面用的有几个螺丝不是配套的,用的自攻螺丝,网上下单对应的螺丝,1007U 有17W 发热还是有点大,得分800多分。

网友A:
楼主搞这个干啥用呢?

网友:
这个机器用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这个干啥用呢?

看看 扔垃圾桶估计。看看 扔垃圾桶估计。看看 扔垃圾桶估计。

网友:
30元的电脑,不错

网友:
这个小主机装个达菲当数字转盘用不知道能否跑起来

网友:
内存用什么接口的,目前市场上有没有?
又得自己加内存和硬盘,感觉还不如买个旧小笔记本。

网友:
漂亮的铝外壳。

网友:
看着便宜,实际上也没啥用,就是想买。

网友:
楼主是小主机爱好者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3735f的小主机,用来接电视看盗版电视剧。板载CPU、内存、硬盘。

网友:
闲鱼上的,不带内存,硬盘,电源,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
装个WIN7,看个电影电视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要告诉我这个可以刷路由

网友:
800分不错,高考满分才750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用的有几个螺丝不是配套的,用的自攻螺丝,网上下单对应的螺丝,1007U 有17W 发热还是有点大,得分800 ...

这个平台太老了,而且功耗又高,能干啥?不过你这套铝合金外壳倒是挺不错的,可以DIY其他平台的PC机。

网友:
1007性能太差了

网友:
买椟还珠,留个外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