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鲜市场捡漏菊水PAN16-10A线性电源,简单修复故障灯亮

楼主(2024-05-07):
闲来无事逛海鲜市场,发现一台菊水PAN16-10A电源,卖家标价283RMB不包邮,不包好坏,不退不换,第一感觉应该是坏的,现在捡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抱着试试的态度与卖家联系询问情况,卖家回复说:时间长了,没试过,应该是坏的;我就让卖家通电试试,卖家回复说有时间试试,按以往的惯例聊天基本就到此终止啦(不少专业卖家都是卖坏的设备以此为借口不再回复的),但是,过了2天该卖家回复说:试过了,通电没反应;我觉得情况不明,加上运费这价格没优势,就没再回复;卖家继续追问要不要?能出多少钱?我就回复说150包邮我就要,卖家竟然同意了!鱼币抵扣总共付了135下单,这电源11kg重,最后协商发的物流自取,收到货就包了两层珍珠棉,连纸箱都没有,不过还好没摔,收到货的样子:

收到货,除了有点脏,外观整体看起来还不错,没敢贸然通电,先拆开检查一下,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保险也是好的,电压也是220v输入的,清理灰尘,然后通电试机:电源正常显示,电压电流都可调,带载测试了一下也都正常,此时心情激动,清理干净后合上外壳,擦洗干净:

摆上自己的工作台,第二天又通电测试,调节电压的时候发现高于12v ALM故障灯亮,无输出,调节限压电位器也不行,再次拆开电源,测量控制板各处电压都正常,无意间发现连接显示板和控制板之间的软排线有个压痕:

拆下测量其中有一根不通,找不到合适的替换,于是从压痕出剥开,截取一点细铜线焊接在一起,然后用胶带包好,再次通电试机一切正常,研究发现是上盖提手螺丝压到了排线,于是换了一个短些的螺丝,以免再次压坏;至此这个电源算是完全正常了,心里很高兴,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
这么重的电源,捡到宝了

网友:
这电源也太长了吧

网友:
小故障捡宝了,如果电压高一点这宝更大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N_A_VE3_E6.pdf

https://manual.kikusui.co.jp/P/PAN_A_VE3_J6.pdf

网友:
很好奇,上面明显标的100V输入 为什么说是220的呢?

网友:
共享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看到别人捡漏比我挣钱还难受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捡到大宝了.正常可卖500大洋以上

网友:
很不错,就是电压稍低

网友:
最高输出就16V?这电源用处也不大

网友:
会修的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最高16伏10A?这种他主动找回你的,大叨 砍就对了。就怕卖家 ,嫌价钱低,故意搞点小破坏

网友A:
这是小鬼子的数控电源,这漏捡大了。

网友:
好电源,好手艺!要是外壳喷漆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小鬼子的数控电源,这漏捡大了。

¥135元的二手水货,只能说用料做工还对得起价格吧。

网友:
这 好重的吧 看着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