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非隔离电源的零火线问题

楼主(2024-05-07):
AP8505,AP8507内置500V高压启动,AP8505输出电压固定为5V,半封闭式稳态输出电流能力150mA @230VAC ,AP8507输出电压固定为12V,半封闭式稳态输出电流能力100mA @230VAC,实现系统快速启动、超低待机功能。该芯片提供了完整的智能化保护功能,包括过载保护,欠压保护,过温保护。另外具有优异的EMI特性。

比如图里这个ac输入,零线共地。
如果是两眼插座,万一用户把零火线接反了呢?
还能得到正确的直流电压吗?

网友:
可以肯定地说能

网友A:
那个标志不是接地吧?如果接地的话,系统是不能运行的。
如果不是接地,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因为交流输入的相、零是相对于三相系统来讲的,如果只看这一相,它只是个正弦波形而已,哪端接入电路效果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
直流电压是正确的,但既然是非隔离,怎么插都有触电的风险。。。

网友:
三角标志是热地,接地标志是三横一竖的标记!

网友:
至于零火问题,只是相对你来说的,对于此电路来说不存在零火问题,只有交流和直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标志不是接地吧?如果接地的话,系统是不能运行的。
如果不是接地,应该可以正常工作,因为交流输入的 ...

至于零火问题,只是相对你来说的,对于此电路来说不存在零火问题,只有交流和直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零火问题,只是相对你来说的,对于此电路来说不存在零火问题,只有交流和直流的问题! ...

你这样讲,好像也没毛病

网友:
这芯片如果负载能力更强一点就更好了!

可以大大减少电路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