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金泰克的S300 480GB不同容量的INTEL闪存开卡

楼主(2024-05-07):
一个金泰克的S300 480GB的固态,直接上机已经无法读取,拆开后发现用的2258XT加两个INTEL的闪存,但这两片闪存不是一样的,一片为29f02t2a0cmg2,另外一片为29f64b2amcmg4 ,短接ROM用开卡软件打开检测CH/CE如下图:
使用这个版本来开卡,其它的版本找了半天都无法调节CH/CE
打开软件按以下设置
设置CH/CE
有些开卡软件没有这项,有些开卡软件这样选择出错。
第一次用L06B模式开,容量设置为自动,Flash Clock设置为100MHZ,开出的容量是300GB

不要拔掉硬盘,继续扫描硬盘,再重新设置,FLASH设置为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容量选然后保存再开一次。完成后再重装接入硬盘,用DISKGEN查看硬盘容量为480GB,分区格式化测试读写约为300MB/S的样子,算是废物再利用吧。

PS:不知道什么原因,直接用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模式开总是报错,用以上方法才开成功。

网友:
这……
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感谢楼主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