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动档位识别的万用表尴尬时刻

楼主(2024-05-07):
这个时候最尴尬,所以,你要明确知道你需要测量的对象,单一测量没有问题,单纯测量电阻,电压(起码要大于一个PN节的电压),二极管都可以的。
看看,好不好玩?
我就是测着玩的,用于工作解压。

网友:
一般设备的电源正负极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反向二极管。这个测量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
你俩没有沟通好。有些没有明显的特征,表只能自己猜,所以这种表没有得到推广。很多年前胜利的70D就是例子

网友:
有点东西,只能说自动挡的我用不习惯

网友:
买自动表要可以切换的才能用,以前买过一个不能切换的真是难用

网友:
全智能也不智能了

网友:
万用表主控:“让俺看看主人又开机让俺干啥,兄弟们接客了啊”
电压模块:“这个明显不是电压啊,俺不管”
电流模块:“这个不关我事”
电阻模块:“二极管这好像是你的活啊!醒醒醒醒!”
二极管模块:“啊 啊好的啊,让俺看看,好像是,主控,数值给你了啊”
主控:“收到,感谢”“显示模块赶紧动起来”
显示模块:“53.8欧”

网友:
自动档的车,也要人去操作方向盘啊,也要自己驾驶啊;并不是你说一句话:去武汉光谷;汽车就自动带你去武汉光谷了,这个自动挡都是有局限性的;自动挡的万用表是一个道理,有一个语音版的,感觉会自动读出来数值,很好玩的。

网友A:
楼主小心翼翼的

烧不了U盘也烧不了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心翼翼的

烧不了U盘也烧不了表的

那是看着屏幕去测量,看不出距离来话说测量时手还还算稳对吧

网友:
档位都要自动切换,

网友:
这种全自动表适合偶尔应急用用吧,真要用这个干活儿,得急死个人

网友:
这个很容易烧U盘

网友:
全自动表适合偶尔应急用

网友:
对于我来说,日常接触大部分都是220v以上,自动表不可靠,这种表我觉得归类于玩具表性质

网友:
不建议入手购买这种“智能”小表,这种小表主打方便、快速,但测试结果有点啼笑皆非,适合要求不高的场合,如一般家用,测下电池,检查照明线路,手电筒之类或水电安装;电子维修不要选用,因为该类表会输出间歇探测脉冲,在测某点电压时,若表笔接触瞬间刚好在脉冲输出期间,将给电路带来风险,例如给功放带来冲击,又如开关电源,测量开关管基极电压,突然叠加了一个突发脉冲,有可能使开关管失常,并有损坏的可能性;本人有两台仅用于水电安装,廉价坏了丢了也不用可惜

网友:
自动挡的我用不习惯

网友:
这类自动表买过2台,一台是没有细档位切换,说实话基本没法用,做电子的没有动不动就大于1V的电压,另一台有细档位切换但还是比自动挡表难用得多.话说前短时间体验FNIRSI 2C53P万用表还有自动测量这功能,把我的AD584基准电压全部判定为电阻测量,这就很尴尬了.

网友:
多按一下就好了,选定到挡位就好了

网友(2025-01-04):
挺有趣的,

表可能有话说:阁下不是全自动表的目标客户群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