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睿登可调电源环形变压器改造:拆线改电压并增加中间抽头(四)

楼主(2024-05-07):
正如取经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为取得动力充沛且安全可靠的可调电源内脏再来折腾环牛

本期为现有剧本大结局,兄弟们估计看腻了请勉为其难再坚持观赏一下吧

往期剧本仅供好奇者回顾:
1.[二师兄制作]组装变压器版睿登RD6006P可调电源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2.变压器版本睿登可调电源改善:降低输入电压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3.变压器版睿登可调电源再再改:更换新环牛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是上次因输出电压高而拆下的400W环牛,干啥非要折腾这个环牛请观止文末自然开朗

先拆外部缠绕十万圈的透明塑料纸带

为便于整理拆卸时缠绕在螺栓上

内部还有一层白色胶带,上面贴有标签

继续拆掉白色胶带后露出各个次级线圈接头

再拆掉黄腊管,次级引线和绝缘铜线是用锡焊一起的

后面几图是为测试需要电压,一圈圈拆掉测量,尝试拆掉7圈电压合适

考虑中间要增加一个抽头以便分压使用,所以最后绕回一圈从中间抽头处再拆除一圈,还是相当于拆除7圈。
此处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想当然的认为应该从50V次级线圈中间抽头,仔细数了数原来共109圈拆掉7圈还剩102圈,
所以从52圈断开正好,数好圈数以后咔嚓一下就断开了,没有测量就继续打磨、焊接引线、套管、贴胶带了。
过程如下就不一一说明了。

基本搞完了,现在想起要测测电压了
总电压48.5V很合适~增加的抽头引线单独在另一侧很不美观呢~

一测抽头电压有点懵了,一边是36V,另一边是12V,为啥呢

后来利用针刺大法多处测量,原来24V线圈位置正好在原来的2个抽头旁边~
估计是原来100圈次级线,绕铁芯先后饶了2圈,自己凭想象认为只饶了1圈
再次处理加工,先将原来拆断处接好套黄腊管做好绝缘,再来重新加工新抽头。
焊接引线,加黄腊管绝缘,缠绕纤维胶带完工后如下图,48V的3个抽头在一起规整美观。

再来测测分段电压,25.1V和23.6V挺好,有点差异也行不追求完美

再测测12V的次级也正常,嗯嗯

继续贴回原来的白胶带,参数改一改

到了最后缠绕透明塑料带环节,工作量大且特麻烦,过程略过了

期间多次调整和休息,老是打结需要扯紧不能放松的前提下不断整理,真是磨练耐心

终于完工了

装回上下铁盘和胶垫

贴回合格证和标牌

至此环牛改造完毕!

下面交代一下为啥非得改这个环牛,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相对功率大做工好而已
看看跟上次更换那个环牛的对比,数据一目了然。

个头大小对比

三维尺寸对比

重量对比

空载电流对比

谁胜谁劣结果很明显了,另外号称500W的小个子空载时会有微弱的嗡嗡声音,我觉得有可能是铝线的。

最后上一下内部图和高低档电压以作记录,以后这个可调电源应该长期使用不会再折腾了

全剧终,感谢各位观赏!祝坛友们好运快乐永相随!

网友A:
合格证:我果然是一个随便的贴。。。

网友B:
我总结一下,二师兄有强迫症。

网友:
又是一个大工程啊

网友:
折腾无止境,说不定啥时候心又痒了

网友:
一波三折了啊,回绕,换牛、最后还是拆牛拆线圈,估计这是最终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总结一下,二师兄有强迫症。

别的还行不太强迫,就是见到漂亮的女施主就迈不动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格证:我果然是一个随便的贴。。。

我就是02号检测员,贴不贴我说了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的还行不太强迫,就是见到漂亮的女施主就迈不动腿

二师兄的腿卖不动,那就送金华去

网友:
上一季二师兄大战牛魔王,这一季青牛精大战二师兄,总之和牛干上了!

网友:
都拆开了,怎么能有压差呢,强迫症晚期的人绝对不能容忍两组线圈有压差,哪怕0.1伏都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师兄的腿卖不动,那就送金华去

水军副统领的位子不想了嘛

网友:
这个环牛还是蛮不错的哈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
咔嚓大意了,总感觉有瑕疵了

网友:
楼主真是爱折腾啊

拆楼主的牛去卖铜

网友:
历经9981难终成正果

网友:
看图说话 看图说话!

网友:
强迫症+完美主义,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
环牛线圈的拆装都是比较费时费事的活,需要有耐心,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