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外星科技”,直流电源转换器,36-72V转12V的

楼主(2024-05-07):
名字叫“外星科技”,有点唬人啊

做工一般,看起来旧旧的

打开

线路板有点简陋啊

功率管型号看不清楚,好像双重字

这是电源芯片,型号UC3845,不知道和大名鼎鼎的UC3842是不是差不多

电路看起来简陋又单薄,输出不知道有没有标称的20A

网友A:
山东菏泽那边的一家网店吧,主营电自配件

网友:
这么简单,这是真"外星人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菏泽那边的一家网店吧,主营电自配件

看了一下,是山东菏泽的   你咋知道的

网友:
我买过一个其它品牌的,电路大同小异。

网友:
外星人用的东西,拆了外星人就找上门来了

网友:
电动车上的?

网友:
真“外星科技”‘’。。。

网友:
这个算做的不错的了,电动车用的

网友:
我以前拆过,好像里面都这样

网友:
我的帖子里拆过一个,60V转12V 能带100W灯的转换器,同学买的晚上钓鱼用,结果发现带不动12V 60W的灯,卖家发誓肯定可以带动。后来他又买了一个,还是带不动。其实原因是他把这个 转换器 接在电瓶车插头旁边,转换器输出那边接了一条几十米的线,然后再接灯。后来我帮他改造一下,把转换器接到灯的旁边,这样那个灯轻松点亮,但是他拿回家就吃灰。也没见他用过。

网友:
又不隔离,都不知道要个光耦干什么

网友:
外星科技?

这不是山东菏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东菏泽那边的一家网店吧,主营电自配件

这板是河北道亿实业,不是山东的。

网友:
买了个东西 一看宇宙中心曹县,一看流转信息 还得到商丘去中转

网友:
中规中矩,还行

网友:
外星科技,这名字起得真牛啊。

网友:
开关管击穿直通警告

网友:
能用就ok,别怕。保险是印刷的蛇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