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我又来修车了,这次不修就没法开了,但是最终结果看来还是还是不修的好

楼主(2024-05-07):
      老爷车,就是年头长了,且当初有很多配件都是计划报废的。就像上次的后门拉手塑料杠杆。
      这回又出问题了,而且,这个问题是事关安全驾驶的重要问题。

      4月底,下雨天、高速上。雨刮突然失效。因为正好在高速上,速度不能降太多,只能慢慢减速并靠到最右边车道。并开始执行雨刮器失效检查单。检查发现:点动档、间歇档、慢档均失效,但是检查单执行到快速档的时候发现快速档可以正常摆动。
      那好吧,有个快速档能用,还能坚持到下高速,并到达停车坪。
      到达停车坪之后,因维修工程师团队暂时不在,只能封存。

      待五一假期的第一天,确定维修工程师团队都无法抵达后,临时解封,山寨修理工登场。用最山寨的方法检修。

      首先,再次测试了故障现象,确定了本次封存6天后自动修复功能没有启动,导致故障现象依旧。
      这不合常理呀,不是说这个品牌的车具有自动修复的功能吗?为啥6天都没有启动???
      怎么办?最靠谱的方法现在也不靠谱了。

      山寨维修工表示:这也没修过,咋修呢???
      那就启动应急预案吧,拆了再说。

拆开控制盒发现,外面的油泥是这里的黄油稍微渗出所致。这里拆开后,山寨维修工表示已经发现故障根源。
说了是山寨维修工,当然不能按维修工程师团队的维修方案去处理。
只能用山寨的方案维修,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省事就省事。
这里的维修方案很简单,
1、重新刮干净触点位置,
2、弯曲调整电刷接触点的面积,
3、重新调整电刷的弯曲度,更加贴紧接触盘。
嗯,就这样吧 ,没花钱。

装车吧。
装车测试失败。并且损失雨刮保险一枚。
换保险,继续测试,继续失败,继续损失雨刮保险一枚。
重新拆了雨刮总成的控制盒,对比发现,问题还是电刷,刚才左边和右边的电刷都因为磨损缩短了一点,但是中间的电刷还是长的。于是乎,正好在雨刮归位的时候中间电刷应该什么都不接的,左边电刷本应接地的。结果就是中间电刷因为过长,还接触在电源正极,而左边电刷已经接地,导致短路。
这时,山寨维修工的解决方案是,将中间电刷也阉割一部分,做成3个电刷同样长度。
再次装车
测试成功。
原来怎么拆的就反过来装回去。

完工。
车辆解封,可以继续投入运营。

于是.......................还有续集。

网友A:
最后啥原因,修好没有???

==================

网友:
坛友们啥都干啊,坐等续集

楼主:
总算修好了,出去溜达一下吧。

结果,
结果碰到一个垃圾猪鼻子

前面的猪鼻子,行驶过程中居然机盖掀起来了。你是要升天吗???
更缺德的是开车的猪头居然急刹车。
我跟在后边也紧急制动。要知道,我这老爷车可是没有AEB的,全部靠人工。
制动成功。

但是,后边的出租车估计分神了,车速过快,跟车太近,嘭的一声。
接着前面的猪鼻子逃逸了。

剩下一地鸡毛。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车已经开去SSSS修了,发现尾门已经有折弯,但是被告知停产10年以上了,没有配件,要慢慢找拆车件慢慢修。

无限期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啥原因,修好没有???

==================

修好了,续集跟帖了

网友:
换车吧,安全第一。换车吧,安全第一。换车吧,安全第一。

网友B:
早些年的国产车,开超过10年就不错了,可以换了。

再不行换台二手合资车,除非想练习自己的修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些年的国产车,开超过10年就不错了,可以换了。

再不行换台二手合资车,除非想练习自己的修车水平{:013: ...

不换,反正SSSS要给我修好,多少钱是的士佬的事情。

我这个车还要搬砖运水泥用呢。换一个我就不舍得运水泥了。

网友C:
原来合资车质量相对国产车真的好不少,现在的就不知道了,马路上跑的国产车外形是越来越和谐了

网友:
别说,这种车用的确实做工好很多啊

网友:
人没事就好。车反正不值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合资车质量相对国产车真的好不少,现在的就不知道了,马路上跑的国产车外形是越来越和谐了 ...

现在国产车进步很大了,但我依然不选择,(新能源除外)中国人了解中国人。

网友:
哈哈,这是刚修好又要继续修的节奏啊

网友:
老货的做工还是不错的,话说撸主的车牌有点骚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算修好了,出去溜达一下吧。

结果,

故障加事故,事不过三。

网友:
楼主的车牌号涉及隐私,是P的几个8,不过看后面碰撞的结果比亚迪秦的质量还算不错的

网友:
我感觉秦受伤比楼主的伤要重。保险杠,引擎盖,机舱里的估计也受伤了。

网友:
此电装是鬼子的电装? 不像啊

网友:
柴都拆了,换个电刷又能用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