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用的华为Wifi6光猫能改路由用吗

楼主(2024-05-07):
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网友A:
这光猫就有路由功能,只不过是只支持光口

网友:
当无线AP用吧。反正是个接入点。

网友:
关闭DHCP,网线插LAN口,做AP试试。
具体看我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光猫就有路由功能,只不过是只支持光口

设置vlan   4口绑定 当ap用

网友:
这光猫不错,WIFI6,要刷成K662C才是路由器,好像没见谁刷过

网友:
光猫改路由器,,就是把其中一个LAN口改WAN口,,现阶段只有生产厂家可以。。。。早期用ADSL时,碰过华为的,通过升级固件方式,,把LAN1口改为WAN

没特别固件的,只能做交换机,,,

网友:
可以设置的,新建桥接,wan静态地址写上级,lan地址错开,。就可以不需要光纤直接怼网线当无线路由了,。

网友B:
光猫路由一体的,直接用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路由一体的,直接用就完事了。

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也没有看到网络桥接选项,插网线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光猫路由一体的,直接用就完事了。

用哪家的宽带?把原光猫的设置参数照搬过来,就是有机顶盒稍有点麻烦。

网友:
重点有两个,逻辑id和pppoe帐号密码,搞定这两个基本可以用了。

网友:
正确设置好应该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看到网络桥接选项,插网线不知道怎么设置?

删除所有连接,设置好WIFI用户名密码,勾选所有lan口,关闭DHCP,插上网线就是一个AP,我有个移动光猫就是这么弄的,丢老家二楼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哪家的宽带?把原光猫的设置参数照搬过来,就是有机顶盒稍有点麻烦。 ...

明显移动的,机顶盒不麻烦,固话才是大麻烦

网友:
补全shell,改成华为界面和相关配置文件,可以选择lan口为上行口,可以做wifi6 ax3000路由器用

网友:
这是个光猫,有路由功能,不过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