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全新峰值3000W逆变器可以入手?

楼主(2024-05-07):
大家帮忙鉴定下这货,标价210,可以砍价,主要是纯正弦波吗,功率额定能达到1000W不

网友A:
光看个外壳能看点啥?全公模壳子,内芯五花八门。
还是12v升3000w,要是真能输出3000w,那输入端电流就要260A+了,那接线柱根本撑不住
这个体积正常做的话,峰值应该是能有1000w

网友:
如果真的3000W的话,体积差不多是这个的三四倍

网友B:
有个长技的标1600W,只要120,还是新的够你用了。

网友:
这种都是高频输出的,功率也是高频电压输出最大功率,并非持续输出的功率。临时应急一下是可以的,经常要用的话,建议不买这样的

网友:
看起来这么大,应该有1000W吧,那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个外壳能看点啥?全公模壳子,内芯五花八门。
还是12v升3000w,要是真能输出3000w,那输入端电流就要26 ...

确实是工模,很多一样的,价格谈到150能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个外壳能看点啥?全公模壳子,内芯五花八门。
还是12v升3000w,要是真能输出3000w,那输入端电流就要26 ...

峰值1000那就没意思

网友:
12伏逆变器超过1500W的都是耍流氓!
多粗的线才能承受300A持续电流!

楼主:
冲卖家百分好评,大胆下单回来拆机,只要是正弦波能带1000W多次就不亏

网友C:
这价格这体积3000W是型号,若是真正玄波应该500~800w

网友:
看体积不像能达到3000W的

网友:
这个应该没1000w,接线柱不是铜的,1000w要接近100安电流,普通接线柱发热厉害。

网友D:
12V的逆变器,输出功率上1000W,输入电流基本要100A。想想持续过100A要多大的接线柱和多粗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这体积3000W是型号,若是真正玄波应该500~800w

从机器正面标识来看,3000W是峰值功率,额定功率是1500W,目前网上90%以上的逆变器都是这样标注的。额定只有宣传的一半或者更低。
但这仅仅是标识,因为没品牌,存在乱标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的逆变器,输出功率上1000W,输入电流基本要100A。想想持续过100A要多大的接线柱和多粗的线 ...

就当开盲盒,回头拆开一看便知,理论上额定1500W,次级变压器有多少个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卖家百分好评,大胆下单回来拆机,只要是正弦波能带1000W多次就不亏

厉害能砍到130

楼主:
前2天40包邮的额定800W错过才是拍大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长技的标1600W,只要120,还是新的够你用了。

长技的1600W只能跑800W,而且面对冲击电流保护不好,我用它来带一台nas,插电瞬间炸管!我后面买了台腾达通的1200W,比较好,有次停电用它接管家里的临时用电,家里人不知道直接把一台1500W的水泵开了起来,机器也没事,就是输出打嗝报警。就是贵很多。

楼主:
现在相机功能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