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线是铜线,还是铜包铝?大家看下图片?

楼主(2024-05-07):
看截面是否也有一点金灿灿的感觉呢?

大家说下这个线是铜线?还是铜包铝呢?

网友A:
看着是铜线。当然看是看不出来的,得上手摸摸,拧起来容易散的话肯定是铜包铝

网友:
先换个手机吧,这照片好模糊

网友:
最烦这种电线,在淘宝买了点带针的跳线,全部上不了锡,感觉比以前消费降级了,几根线用得着这样吗

网友:
经验丰富的师傅只看颜色就知道。铜的本色是很明显的。不论线材多少股,多么细小,只看横断截面来区分。

网友:
看断面发白的肯定是铝线

网友:
打火机烧一根

网友:
照片分辨率不够呀, 颜色发白,有点像包铝的。

网友:
照片对焦不准,看不清

楼主:
用打火机好?还是用刮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铜线。当然看是看不出来的,得上手摸摸,拧起来容易散的话肯定是铜包铝 ...

铜线和铜包铝摸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其实很少有铜包铝的,基本都是铝线扫黄漆,铜还是太贵了

网友:
锉刀锉外面就可以看到了,你这个拍的太模糊,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少有铜包铝的,基本都是铝线扫黄漆,铜还是太贵了

铝线扫黄漆和铜包铝怎么区分?

网友C:
用火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火烧一下就知道了

细线烧一下就能弯下来,粗线不会弯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线扫黄漆和铜包铝怎么区分?

一般不用分,电机工作频率低,基本都是铝扫黄漆,极少用铜包铝。
在电焊机上经常会见到铜包铝,因为电焊机工作频率在几十kHz,集肤效应明显,铜比铝高频性能好,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就把导线外层做成铜,内芯用铝。
从工况上来说,低频用铝成本低,中高频率用铜包铝更合适。当然,如果不考虑成本,铜最好了。

网友:
切面是铝色就是铜包铝,

网友:
粗线好识别,刮开看看,细线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太模糊,看不清楚,侧面刮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