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开H27Q1T8YQB3R失败 报95错误码

楼主(2024-05-07):
报95错误码,大家帮看下这板子能否改1.8V

网友A:
95        “检查设备就绪超时!
量产前短接清空了么?怎么跳线忘了,316板子好像要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        “检查设备就绪超时!
量产前短接清空了么?怎么跳线忘了,316板子好像要跳线 ...

清空了,好像不是这个故障,已经量产到最后bootFW,明天再看下

网友B:
这个颗粒上IS903要关ddr,否则开不出来。4ce的速度也就读写80M。

这个颗粒倒不如上3267或3268了,可以正常开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上IS903要关ddr,否则开不出来。4ce的速度也就读写80M。

这个颗粒倒不如上3267或3268了,可以正常 ...

感谢大佬,开成成功了,写入50,读取90。3268上过,要么开不出来,开出来也只能在usb2.0下工作,以前发过这个帖子。所以买了些316的903板子试试,也算废物利用了,是不是这个颗粒本身质量就不太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开成成功了,写入50,读取90。3268上过,要么开不出来,开出来也只能在usb2.0下工作,以前发过 ...

这个制程应该算是漏电相对厉害的,不过也看体质。
实际使用怎么样,你自测一下吧。

非必要的话,别买这个颗粒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