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的设置,pretest四个选项一般选哪个

楼主(2024-05-07):
哪位壮士能够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A:
1、参考原厂坏块开卡
2、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卡
3、参考运行时的坏块开卡
4、参考RDT结果开卡。

一般选1或者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参考原厂坏块开卡
2、不参考原厂坏块开卡
3、参考运行时的坏块开卡

谢谢,不太懂这些,就用了默认的第一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太懂这些,就用了默认的第一项

一般新的原厂颗粒选1(没有新增坏块),二手盘、坏块多的盘选2(相当于全盘擦除,以免开卡报坏块过多),如果颗粒坏块太多或者体质未知,就要跑RDT(屏蔽新增坏块和老化块),然后选4参考RDT结果开卡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这样比较容易把隐藏的坏块扫出来。

网友:
学习到了,感谢解答

网友(2025-06-08):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的原厂颗粒选1(没有新增坏块),二手盘、坏块多的盘选2(相当于全盘擦除,以免开卡报坏块过多), ...

那3一般什么时候选,今天一个slc颗粒,跑RDT过了,新增也不多,第一次用4开不了,然后选了3就开了